[西门子] Siemens S7-200模拟量数据格式与寻址

楼主(2007-09-28):
Siemens S7-200模拟量数据格式与寻址

今天在群中遇到一个朋友,说在使用西门子226的带两个235模块,最后面的一个模块AQW2没有输出了。我马上就相到可能是地址错了?他开始说可能不会错了,结果是第二个EM235的输出地址是AQW2,由于S7-2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都需要占占两个输出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第二个模块的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AQW2被第一个模块占用),依此类推。所以自然不会有输出了。

在S7-200中,单极性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的数值范围是 0 - 32000;双极性模拟量信号的数值范围是 -32000-+32000。

格式:

输入:AIW[起始字节地址]——如AIW6
输出:AQW[起始字节地址]——如AQW0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和输入通道数目,以固定的递增顺序向后排地址。 例如: AIW0、AIW2、AIW4、AIW6、AIW8等。

 对于EM231 RTD(热电阻)两通道输入模块,不再占用空的通道,后面的模拟量输入点是紧接着排地址的。温度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 TC、EM231 RTD)也按照上述规律寻址,但是所读取的数据是温度测量值的10倍(摄氏或华氏温度)。如520相当于52.0度。

 注意:如果没有把握,可以在线检测到模块的起始地址,方法是:STEP 7-Micro/WIN中的菜单“PLC > Information”里在线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