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在线更新STEP7硬件目录

楼主(2007-09-25):
在线更新STEP7硬件目录

目前STEP7的硬件更新速度很快,在没有发布最新版本的STEP7软件之前,大家手上又有最新的硬件,怎么办呢?通常就是更新STEP7硬件目录,更新目录有2中方式,1就是在线更新,需要链接到internet网络;2就是将硬件包从网络上先下载下来,然后更新,后者更新速度快,我一般是后者为多,先介绍第2种方式--下载硬件包后更新。

硬件包的下载地址: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3183356

要在线更新,STEP7的版本有限制,必须从V5.2 开始,否则你就先升级你的STEP7软件吧,目前最新的版本是STEP7 V5.4 SP3版本,可以见我的其他BLOG文档。

1.在 SIMATIC 管理器中,打开硬件配置,然后通过“Options > Install hardware updates...”打开对话框“Install hardware updates”。
注意:
在安装软件组件时,我们建议关闭所有 STEP 7 应用程序 (LAD/STL/FBD 编辑器、符号表...)。然后通过“Station > Close”关闭硬件配置中的站点。

2.在“Install Hardware Updates”对话框中,选择“Copy from disk”选项,然后点击“Execute...”按钮。

3.在打开的“Copy hardware updates”对话框 (图 02) 中,在“Search in:”中输入在其中解 压缩“STEP7_HSP.zip”文件的路径。在解压缩“STEP7_HSP.zip”文件时,“hspcontents.xml”文件存储在所选择的驱动器上。打开“hspcontents.xml”文件。

4.在打开的“Copy hardware updates”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可用的更新。可以在此窗口中取消选择不需要的更新。只有那些带选中标记的更新才会下载。通过此对话框将硬件更新复制到存储文件夹中。复制完成后,硬件目录中仍然没有新模块。对此,必须首先安装相关的更新。从 STEP 7 版本 V5.3 开始,还可以使用“Select All”或“Deselect All”按钮,分别选择或取消选择所提供的所有更新。“Copies”列中的“yes”和“no”标记指示:
Yes:硬件更新已经位于用于硬件更新的存储文件夹中。
No:硬件更新还没有位于用于硬件更新的存储文件夹中。
单击“Copy”按钮,然后关闭“Copy hardware updates”对话框。

5.在“Copy hardware updates”之后,必须在存储文件夹中选择所需要的硬件更新,然后单击“Install”按钮。现在,硬件更新便已安装。

6.在成功完成安装之后,您会接收到消息“The selected hardware updates were installed successfully”,然后便可以关闭“Install Hardware Updates”对话框。点击“OK”确认。

现在,当重新打开硬件配置时,将会发现硬件目录已经更新过。

网友A(2010-07-06):
Re:在线更新STEP7硬件目录

西门子模拟量怎么编程啊,各位大侠说说看呢,编程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