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楼主(2007-08-13):
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设计要求:<?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1)某一生产线的末端有一台三级皮带运输机,分别由M1、M2、M3三台电动机拖动,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方式。 (2)手动时,按下启动按钮,要求按5s的时间间隔,并按M1→M2→M3的顺序启动;按下停止按钮,按8s的时间间隔,并按M3→M2→M1的顺序停止。 (3)自动控制时,要求按下启动按钮,按5s时间间隔顺序启动,经10s后,按8s的时间间隔顺序停止,完成了一个工作循环。经5s后自动重复上述工作循环。如在某一时刻,按下停止按钮,必须完成了一个工作循环后停止。 <o:p></o:p>
(4)要有必要的短路、过载、连锁保护。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把你的邮箱告诉我我把程序发给你。,

网友(2007-09-16):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简单。,

网友: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各位高手能否给我发一份
  谢谢,

网友: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各位高手能否给我发一份
  hlsh123@126.com,

网友: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能否也发我一分 啊    l-z-x1980@126.com
 谢谢 ,

网友: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问题是很简单啊!,

网友: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你要什么设计方案?PLC程序?电气图?请说清楚!,

网友(2007-10-17):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大家好,我式工控新手,我也想要一份可否?我的邮箱是manxueting@yahoo.com.cn
 qq:609376164
 thanks a lot!,

网友: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我想能不能也给我发份哦
 jingkong889886@126.com,

网友(2007-12-10):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1.  此类应用,我设计过多次,但首先你的工程设计有误,
 启动顺序应为M3→M2→M1,即:后即先运行,以免堵塞。
 2. 工程设计的顺序应为 I/O口分配 → 线路设计 → 元件选型。
 例如:作出下列表格

 序号 输入端口编号 功能说明 元件类型
 1 I0.0 自动启动按钮 NO
 2 I0.1 自动停止按钮 NC
 3 I0.2 急停开关 NC
 4 I0.3 自/手动选择开关 0=手动,1=自动
 5 I0.4 M1 手动启动按钮 NO
 6 I0.5 M1 手动停止按钮 NC
   M1 热保护继电器输入 0=OK,  1=故障
   M1 正在运行 0=停止,1=正在运行,
   M2
   …….
   M3
  输出端口编号
  Q0.0 自/手动指示
  Q0.1 自动运行指示
  Q0.2 M1运行指示 或可由外线路实现
  Q0.3 M2运行指示 或可由外线路实现
  Q0.4 M3运行指示 或可由外线路实现
  Q0.5 M1故障指示 或可由外线路实现
  Q0.6 M2故障指示 或可由外线路实现
  Q0.7 M3故障指示 或可由外线路实现
  Q1.0 故障报警声光输出 或可由外线路实现

 ,

网友: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简单,

网友(2008-05-18):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设计是有问题。,

网友: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各位前辈们,给小弟一份。我的邮箱lzrsss@163.com
 设计方案PLC程序电气图.,

网友(2009-02-26):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程序设计上有些小问题
 S1有可能将K2堵满,

网友: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也给我一份呀,参考参考,就要程序.我的邮箱是hcl_710@126.com,

网友(2009-04-03):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考虑了一下实现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09-09-30):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拿位哥们儿有步进程序啊?能给一份参考参考吗?谢谢!我的邮箱是www.6682707@163.com,

网友(2010-02-22):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三电机顺序启停,PLC教材都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2010-04-04):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这个不会很难吧,

网友(2010-05-05):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建议看看基本的知识

网友(2011-04-22):
Re: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新人

网友(2012-02-16):
简单,用S7-300PLC,创建FC1 ,FC2
无参功能,通过调用功能FC即可实现

网友:
一个简单的顺序控制,你拿定时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2012-03-17):
这个程序很好设计啊只要基础知识打牢  设计出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

网友:
plc俺不会.可以用硬件进行全自动

网友(2012-09-04):
这也好意思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