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楼主(2007-07-28):
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先谢谢大侠们!小弟这厢有礼了!
   用s200和高低液位传感器和气动阀怎样实现A,B,C三个灌的进出水,逻辑是这样的:A,B,C三灌其中有一个缺,水阀门打开进水,且只能一罐进水其他两个等待,如都需要进水且优先级是A,B,C。A灌进水完毕阀门关闭,B灌阀门自动打开进水,B灌完毕阀门关闭,C灌阀门自动打开进水,且B灌进水时A灌出水阀门打开。
        各位大侠帮帮忙。把小弟难住了。
   E-mail:     liuzhixin119@163.com
   qq:   706776823

网友A:
这个程序比较简单,自己找书抄一下就行

网友B:
程序三个输入(最好是模拟量):i0.0,i0.1,i0.1,三个输出:q0.0,q0.1,q0.2,六个中间量:m0.0a空,m0.1b空,m0.2c空,m1.0a满,m1.1b满,m1.2c满。设定:优先级,靠嵌套也可,靠中间量标志也可。

网友C(2007-08-29):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欢迎我的淘宝店铺,各种接近和光电开关,特价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user_id=d0f50c6b779d32590beb0362a461575e,

网友D: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施耐德TSX3721PLC更换新CPU要注意什么,

网友D: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施耐德TSX3721PLC更换新CPU要注意什么,各位老师,帮我!,

网友E(2007-11-11):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用梯形图的经验设计法和顺序控制梯形图设计方法都能实现!,

网友F(2008-04-20):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这个程序比较简单啊!呵呵 用梯形图即可,

网友G(2008-06-19):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新人,報到,學習中.,

网友H: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顺序控制程序就能完成,

网友I: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把顺控的思路理清就可以了,

网友J(2010-02-22):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用梯形图的经验设计法和顺序控制梯形图设计方法都能实现!, ,

网友(2010-04-04):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这个应该不会很困难吧?,

网友K(2010-05-05):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不是很难得

网友L: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谁有s7-300选型手册

网友M(2010-09-21):
Re:各位大侠帮帮忙!怎样实现这样的控制?

首先试着编程,然后在调试,这样才能加深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