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ID的问题!

楼主(2007-07-28):
PID的问题!

   用PT100温度传感器,还有s7-200的PLC,还有蒸汽调节阀,怎样实现温度的闭环控制?还有EM235模拟量模块。
    大家集体讨论一下!

楼主:
没有人讨论呀?好问题

网友A:
蒸气阀为被控对象,为plc输出,输入:温度传感器电压。电压传到一个32数字寄存器,与另外一个极限作比较,超过x%,输出电压就X上这个倍数就可以了。这个:x为实数。

网友B(2007-09-16):
Re:PID的问题!

PT100检测,EM235接受,PLC作PID运算,再由EM235控制调节阀开度,达到恒值效果。,

网友C(2008-05-31):
Re:PID的问题!

我是新手,不怎么会,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D:
Re:PID的问题!

新手,剛進來,學習中.,

网友E(2008-08-01):
Re:PID的问题!

PT为plc提供一个电流或电压信号,由plc去计算,输出给EM模块。然后由他去控制阀门的开度,

网友E:
Re:PID的问题!

就是4楼主说的那样,

网友F:
Re:PID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