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系列PLC PROFIBUS DP扩展模块

楼主(2007-05-31):
S7-200系列PLC PROFIBUS DP扩展模块

一、选型型号

PROFIBUS-DP可用作与其他MPI主站通讯的通讯口,无论其是否作为PROFIBUS-DP从站。 使用S7-300/400的XGET/XPUT功能时,S7-200可以通过该模块与S7-300/400连接。使用MPI协议 或PROFIBUS协议的STEP 7-Micro/WIN软件和PROFIBUS卡,以及OP面板或TD200(版本2), 均可通过EM 277模块与S7-200通讯。

系列号

类别

产品图片

描述

选型型号

EM 277 PROFIBUS DP模块

EM 277 PROFIBUS-DP 模块,可以作为PROFIBUS-DP从站和MPI从站 6ES7 277-0AA22-0XA0
972   RS485总线连接器

RS485总线连接器(无编程口) 6ES7 972-0BA41-0XA0
RS485总线连接器(有编程口) 6ES7 972-0BB41-0XA0
RS485总线连接器(无终端电阻) 6ES7 972-0BA30-0XA0
附件 网络电缆

用于Profibus-DP和MPI网络连接电缆 6XV1 830-0EN20(20m)
6XV1 830-0EN50(50m)
6XV1 830-0ET10(100m)
6XV1 830-0ET20(200m)
6XV1 830-0ET50(500m)

二、EM 277 PROFIBUS DP模块的技术规范

1、物理特性

尺寸(W×H×D) 71×80×62 mm
重量 175 g
功率损失(耗散) 2.5W

2、通信性能

节点数 1 port
电气接口 RS-485
隔离(外部信号到PLC逻辑) 500 VAC( 电气)
PROFIBUS-DP/MPI波特率 (自动设置)

Profibus-DP波特率:1Mbps,1.5Mbps,3Mbps,6Mbps和12Mbps

MPI波特率:9.6kbps,19.2kbps,45.45kbps,93.75kbps,187.5kbps和500kbps

协议 PROFIBUS-DP从站和MPI从站

3、通信电缆长度(通信距离)

93.75Kbps以下 1200m
187.5Kbps 1000m
500Kbps 400m
1~1.5Mbps 200m
3~12Mbps 100m

4、模块特性

站地址设定 0~99 (由旋转开关设定)
每个段最多站数 32
每个网络最多站数 126,最大到99个EM 277站
MPI连接 总共6个,其中2个预留(1个为PG,1个为OP)
模块电源 24VDC,(电压范围:20.4~28.8VDC),工作电流:150mA

三、EM 277 PROFIBUS-DP从站模块与S7-200 PLC工作的兼容性

CPU

CPU型号

CPU 222,1.10版以上 6ES7 212-1AB22-0XB0
6ES7 212-1BB22-0XB0
CPU 224,1.10版以上 6ES7 214-1AD22-0XB0
6ES7 214-1BD22-0XB0
CPU 226,1.00版以上 6ES7 216-2AD22-0XB0
6ES7 216-2BD22-0XB0
CPU 226XM,1.00版以上 6ES7 216-2AF22-0XB0
6ES7 216-2BF22-0XB0

四、EM 277 PROFIBUS-DP从站模块接线示意图

RS-485总线连接器

网络电缆

五、模块面板指示灯状态表

灯

红灯亮

红灯闪烁

绿灯亮

CPU故障 模块完好 内部模块故障
电源 无24VDC电源 24V DC接通
DP错误 没有错误 处于非数据交换模式 参数/组态错误
DX模式 不处于数据交换模式 处于数据交换模式

六、使用EM 277将S7-200 CPU作为DP从站连接到网络

通过EM 277 PROFIBUS-DP扩展从站模块,可将S7-200 CPU连接到PROFIBUS-DP网络。EM 277经过串行I/O总线连接到S7-200 CPU。PROFIBUS网络经过其DP通信端口,连接到EM 277 PROFIBUS-DP模块。这个端口可运行于9600波特和12M波特之间的任何PROFIBUS波特率。

作为DP从站,EM 277模块接受从主站来的多种不同的I/O配置,向主站发送和接收不同数量的数据。这种特性使用户能修改所传输的数据量,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

与许多DP站不同的是,EM 277模块不仅仅是传输I/O数据。EM 277能读写S7-200 CPU中定义的变量数据块。这样,使用户能与主站交换任何类型的数据。首先将数据移到S7-200 CPU中的变量存储器,就可将输入、计数值、定时器值或其它计算值传送到主站。类似地,从主站来的数据存储在S7-200 CPU中的变量存储器内,并可移到其它数据区。EM 277 PROFIBUS-DP模块的DP端口可连接到网络上的一个DP主站上,但仍能作为一个MPI从站与同一网络上如SIMATIC编程器或S7-300/S7-400 CPU等其它主站进行通信。

如图表示有一个CPU 224和一个EM 277 PROFIBUS-DP模拟的PROFIBUS网络。在种场合,CPU-315-2是DP主站,并且已通过一个带有STEP 7编程软件的SIMATIC编程器进行组态。CPU 224是CPU 315-2所拥有的一个DP从站,ET 200 I/O模块也是CPU 315-2的从站。S7-400 CPU连接到PROFIBUS网络,并且藉助于S7-400 CPU用户程序中的XGET指令,可从CPU 224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