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切割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7-06-30):
切割控制系统的设计

摘    要:介绍轮胎胎面挤出联动机组中切割控制系统硬件组成及软件设计,重点论述胎面切割装置PLC控制、定长切割及人机对话的实现。

关键词:工业触摸显示屏 高速计数定长 变频调速

一、概述

目前国内轮胎胎面挤出联动机组切割控制系统 大多采用直流电机弱磁调速、双限位开关或数控仪表定长切割。由于直流电机电刷和限位开关有触点定长及设备环境不好等原因,使控制系统可靠性低,维修量大,采用数控仪表也只能实现无触点计数定长的单一控制,系统的控制线路复杂,接线点多,同样存在系统可靠性低,维修量大的缺点。

我们通过实践并吸取国外此类控制系统的优点采用PLC高速中断计数定长切割、触摸屏上位通讯操作显示、变频器无级调速并以光点开关、光电编码器为检测元件组成胎面挤出联动机组切割控制系统。系统显示直观,便于操作,自动化程度高,线路简单,维修量少,系统的可靠性大大提高,定长尺寸达10m以上,切割精度达±2mm,达到工艺技术指标及生产要求。而且造价低,适用于新设备设计及旧设备的技术改造。

二、系统硬件

1、PLC采用SIEMENS公司的最新产品S7-200系列CPU214,具有结构小巧,运行速度高,逻辑运时    间为0.8us/指令。具有浮点运算、PID功能。有通讯接口。CPU214输入输出点为14I/10O继电器输出,其中输入点I0.0接光电编码器PG(装在切割运输带辊道上)的A相,用于PLC高速度计数定长。I0.6接PG的B相,用于PLC高速计数测量切割运输带的速度。I0.2、I0.3接接近开关GD1、GD2,用于刀架限位及确定刀架移动方向。I0.4接光电开关GD3,用于检测胎面是否进入切割装置,作为启动高速计数器和切割运输带电机的条件。I0.5、I0.7接变频器、切刀电机热继电器常闭接点,用于触摸屏及电铃显示报警。输出点Q0.0接变频器FWD点,用于控制变频器的启停。Q0.1接变频器X1点,用于控制变频器的高低频率。Q0.4、Q0.5接接触器KM2、KM3,用于控制刀架电机的正反转。Q0.6接接触器KM1,用于控制切刀电机。Q0.7接电铃,用于故障报警。

2、选用美国Digital公司GP270L工业触摸显示屏作为PLC上位通讯,不需要PLC上位通讯模块,直接与PLC编程口通过RS-422联接,通过触摸屏组态完成切割的操作和显示。

3、切割运输带电机采用变频调速,变频器型号为FRN7.5G9S-4EX,功率7.5KW。

4、采用300P/R光电编码器PG,A相用于定长计数,B相用于检测切割运输带速度。光电开关GD1、GD2、GD3均采用反射式OMRON产品。硬件系统图见图1

图1

三、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分胎面定长切割、切割过程、运输带速度检测、触摸屏组态四个部分。

1、胎面定长切割、切割过程程序

通过PLC高速计数器HSC0对PG光电编码器A相脉冲高速计数,并采用两个高速计数中断事件12(计数经过值与目标值一致)。首先将控制字节SMB37置为16#EC将HSC0定义为单方向计数、可更新目标值和计数经过值、激活HSC0,指定中断事件12调用中断程序0,并将变频器高速段目标值送入SMD42,计数经过值SMD38置0。在触摸屏操作将PLC置自动状态并由光电开关GD3判断运输带上是否有橡胶胎面,由此启动HSC0,Q0.0导通,Q0.1禁止导通,变频器FWD—CM接通,切割运输带电机在高速段运转,当计数值与高速段目标值一致,启动中断程序0,Q0.1导通,变频器X1—CM接通,切割运输带电机转为低速段爬行,指定中断事件12调用中断程序1,并将切割总长目标值送入SMD42。当计数值与切割总长目标值一致,启动中断程序1,Q0.0、Q0.1断开,变频器FWD—CM、X1—CM断开,切割运输带电机制动停止,由接近开关根据刀架位置确定KM2或KM3导通,使刀架电机运行,KM1导通,切刀电机运行切割胎面。由接近开关判断切割完毕,停刀架电机,并重新启动子程序,如此反复。程序见图2 (其中VD110和VD114为高速段目标值和切割总长目标值,由触摸屏操作设定,仅设定切割总长目标值,高速段目标值由PLC计算),程序初始化及切割程序略。

1    LD M0.7

14    LD SM0.0

2    CALL 0

15    MOVD VD114,SMD42

3    S    O0.1,1

16    ATCH    1,12

4    SBR    0

17    HSC    0

5    LD    SM0.0

18    S    O0.1,1

6    MOVB 16#EC,SMD37

19    RET1

7    HDEF    0.0

20    INT    1

8    MOVD 0,SMD38

21    LD    SM0.0

9    MOVD VD110,SMD42

22    R    O0.0,1

10 ATCH    1,12

23    R    O0.7,1

11 HSC    0

24    S    M0.7,1

12 RET

25    RET1

13 INT    0

图2

2、运输带速度检测程序

通过PLC高速计数器HSC1对PG光电编码器B相脉冲高速计数,并采用定时中断事件10,定时采样时间设定为100ms。首先将控制字节SMB47置为16#EC将HSC1定义为单方向计数、可更新目标值和计数经过值、激活 HSC1,指定定时中断事件10每100ms调用中断程序2,取HSC1的计数值并将其置0。通过对HSC1计数值换算计算出运输带速度实际值。程序见图3

1    LD    SM0.0

9    MOVB    100,SMB34

2    CALL    1

10 ATCH    2,10

3    SBR    1

11 HSC    1

4    LD    SM0.0

12 RET

5    LD    16#EC,SMB47

13 INT    2

6    HDEF    1,0

14 LD    SM0.0

7    MOVD    0,SMD48

15 MOVD    HC1,VD120

8    MOVD    16#FFFF,SMD52

图3

3、触摸屏组态程序

包括主画面、设定画面,主画面主要包括显示胎面切割长度经过值、胎面切割长度设定值、运输带速度、当班切割胎面数、当天切割胎面数、当月切割胎面数、实时时间。设定画面主要包括胎面切割长度设定、胎面切割补偿值设定及程序相关计数器、计时器参数设定,同时包括手动调试操作、故障报警等。整个系统不需要任何操作元件,全部在触摸屏中完成。

四、结束语

该控制系统无论在硬件的选择还是在软件的设计都是可行的、先进的,在国内外都具有领先水平。如果和联动机组中的冷却装置变频传动控制、辊道秤、分离机控制组成集中控制系统,其价格性能比更具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