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最新版的STEP7 MicroWIN V4.0 模拟软件和教程下载

楼主(2007-12-23):
最新版的STEP7 MicroWIN V4.0 模拟软件和教程下载

温馨提示:
    由于该模拟软件非SIEMENS官方出品,所以本身问题就多,自然仿真出来的结果也就跟实际的PLC有所不同。我一般是不建议大家使用.下面的附件前者是模拟软件,后者是模拟软件教程。

网友:
Re:最新版的STEP7 MicroWIN V4.0 模拟软件和教程下载

PLC编程资料、PLC编程软件下载

随着现代工业设备自动化,越来越多的工厂设备将采用PLC、变频器、人机介面等自动化器件来控制,因

此设备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对设备的维护人员的技术要求越来越严格。作为一名合格的技术员,需要

掌握的技能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性,以此来满足自动化的发展及要求,因此设备相关的资料及软件

,对我们技术员来说是必需具备的,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经过多年的积累,整理出四种最常用的三菱

、OMRON 、AB、及西门子公司的相关资料及软件,特价向大家提供,详细软件资料清单见下面。

A盘:包含:西门子新版LOGOV5.0控制器编程软件,LOGO新版使用手册大全。新版S7-200PLC中文版编程

软件,s7_200_sim模拟软件汉化版,S7-200的中文系统手册大全。S7-200上位机软件PC_Access_V10。OP

、TP系列中文版编程软件及编程手册大全,WINCC中文版编程手册,Protool中文手册,西门子STEP5教程

中文版(NEW),PG702编程器操作手册,所有西门子公司自动化设备相关的中文资料,S7-200与S7-300

的应用论文集,S7-200的应用实例中文注释,S7-400.S7-300梯形图(LAD) 中文版编程手册等。 (共650M

,详细清单见A盘说明)

B盘:包含:三菱FX、A、Q系列GX-Developer V8.30中文版PLC编程软件及中文使用手册。三菱FX20GM位

置控制器编程软件、三菱PLC程序调试离线仿真软件GX-Simulator6中文版、三菱PLCFX最新FXGPWINV330

(中文版),三菱FX系列仿真软件LTT-C简体中文版、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教材、FX2N、FX2NC、FX1N、

FXNS、FX0N、FX0S系列中文编程手册大全,FX随机手册及模块手册大全,FX-10P、20P编程器中文使用说

明,三菱FR系列变频器使用手册大全。 (共650M,详细清单见B盘说明)

C盘:包含:OMRON-SSS中文版PLC编程软件,OMRON全系列中文版编程软件CX-P V3.2、Cx-simulator离线

仿真软件,人机介面NT系列设计软件,SysWin34OMRON最新开发的智能控制器的编程仿真软件,最新CS1

-CJ1-CJ1M系列PLC中文版操作手册、指令参考手册、编程手册大全、高速计数器、操位置控制、通信单

元、温度控制等模块中文手册大全,CX-P中文版软件手册,OMRON PLC培训教材(编程器 SSS使用、

CPMIA基础及CPMIA系统)。可编程控制器CQM1H中文编程手册等相关资料 。(共650M)

D盘:包含:西门子最新S7-300/400中文编程软件SETP7 V5.3(不含授权), S7_PLCSIM V5..3 PLC离线

仿真软件,S7_SCL V5.2高级编程软件, S7_GRAPH图形编程软件,含百事可乐公司生产线PLC程序,辉瑞

制药公司生产线PLC程序(两组),吉百利公司自动化生产线PLC程序(两组),以上程序为大型网络PLC

程序(由4-6台S7-400CPU、两百多台西门子变频器、德国SEW变频器、德国SEW伺服器、丹佛斯变频器、

十多台人机介面组成MPI网、PROFIBUS控制网络),均是德国工程师编写,程序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是

大家学习西门子PLCS7-400PLC编程最佳的参考资料。 (共650M,详细清单见D盘说明)

F盘:西门子PLC S7-300 S7-400培训教材,是大家学习S7-300/400编程最好的培训教材,西门子公司出

H盘:电气专业绘图软件PCschematic 8.0/V9.0软件(正版数据库)
电气专业绘图软件PCschematic V9.0软件(解密版),正版pcschematic数据库, PCschematic绘图软件

多媒体教学(中文),电气专业绘图软件PCschematic V6.0V5.0使用手册, PCschematic V5.0附加手

册,PCschematic V5.0工具手册。创建一个自动化方案,创建一个PLC控制方案,创建一个电气安装方案

,创建一个平面图形方案等实例教程。主要功能包括:全部设计图纸集成到一个文件、自动更新电路及

信号参考、自动生成清单、自动生成预算、自动生成配线图、自动生成配线图、自动编排线号、智能的

参考指示、自动PLC功能、元件安装布置图、零部件安装分解图、设计检查功能、电缆线颜色控制、自动

符号替换、自动生成接线端子和电缆布置图。 (详细清单见H盘说明)

M盘:西门子STEP7_V5.1_V5.2 V5.3 编程相关中文版手册大全 (详细见M盘说明)
STEP7_V5.1 V5.2 V5.3编程使用手册中文版,S7-300 400 系统和标准功能块SFC参考手册,STEP7 Lite

V2.0使用手册中文版,STEP7_使用手册,控制系统手册(中文),c7_613控制系统调试(中文),c7_635控

制系统手册(中文),S7-300 M7-300模板规范-参考手册,S7-300可编程控制器硬件和安装手册,S7-300

模板规范,S7-400可编程控制器CPU及模板规范手册(中文),S7-300 S7-400梯形图(LAD)编程手册,S7-

300 S7-400语句表(STL)编程手册。

A1#盘:ABPLC编程中文资料大全:(详细见A1#盘说明)
Slc500-MicroLogiX1000-RSLogix5550 PLC指令编程手册、PLC5地址参考手册(中文)、Logix 5550 PLC控

制器和用户手册、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Logix 5550控制器指令集参考手册、RSVIEW32中文使用手册、

Rslogix500编程软件手册(中文)、SLC500模块化硬件结构,安装和操作手册(中文)。

B1#盘:AB PLC Rslogix 500 v7.0编程软件包(共1张CD盘,含授权 )
包含:AB PLC PLC编程软件包Rslogix 500 V7.0 PLC编程软件RSLogix 500 v6.0/7.0、AB-PLC纺真软件

RSEmu500 V4.04、AB-PLC通信RSLinxLt_V2.30.01Rslinx2.43RSLinx_2.43.01、AB Logix500多媒体教学

软件、AB plc例子程序大全、秦山三期控制程序(AB-SLC500)范例程序 是大家学习AB PLC编程必备的

工具软件包

D1#盘:PLC培训学习光盘.(共3张CD盘,1890M) (详细见D1#盘说明)
内容简介:PLC培训学习光盘从工程实践应用的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功能和特

点、工作机理、指令系统和编程语言的基础上,重点介绍PLC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软件开发方法、网络

通信。PLC培训学习光盘主要内容为:PLC的基础知识,包括PLC的主要功能与特点、硬件结构、指令系统

与编程语言;PLC的应用技术,包括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及应用程序设计方法,、电气控制类应用、工业

生产控制类应用、机电设备控制类应用、模拟量检测与控制类应用、网络通信类应用。本光盘实用为宗

旨,系统性强、层次清楚、实例丰富,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参考价值。是一套非常好的PLC学习参考资料,

也可作为从事PLC控制系统设计、开发的广大科技人员、大专院校工业自动化、电气技术专业人员参考资

料。

G1#盘:三菱PLC多媒体学习教程
内容简介:该软件以现场实物为参照、用生动逼真的画面形象的演示了PLC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详细的

说明了PLC工作原理:可编程控制器FX系列及手持编程器F-20P的基本操作,以通俗易懂的演示方法说明

了基本指令,及高级应用指令的用法、指令在CPU工作的机理和执行过程。并以实例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引

导,设计一个PLC控制项目的步骤和注意事项。本教程以三菱FX2N PLC为例,非常适合刚刚接触PLC和想

学习PLC朋友的入门教程。是工控新手进入工控行业必备的学习资料,他可以使你快捷、事半功倍的掌握

PLC技术(详细见G1#盘说明)

H1#盘:三菱FX系列中文软件资料包
包含:三菱FX0N、FX0S、FX1N、FX-2N、FX2NC中文编程手册、FX-10GM20GM硬件与编程中文用户手册、

FX2N-1PG定位模块使用中文手册、FX-20GM编程中文软件、FX-10P20P编程器使用说明、三菱FX系列特殊

功能模块手册、最新三菱FX系列PLC编程中文软件,FX PLC学习教材,三菱PLC学习示例程序,FX2N系列

路模拟量输入模块用户手册,PLC学习示例程序(详细见H1#盘说明)

J1#盘:三菱PLC中文版教学软件FX-TRN-BEG-C
内容简介:三菱电机最新推出的FX-TRN-BEG-C将虚拟舞台和专家操作指导合成一起,学习通用梯形图逻

辑编程。无需其他培训工具,将软件装在个人电脑上即可开始!三维的虚拟空间设计,用户可以控制一

个实时制造单元,并对PLC进行仿真操作。用户可以在运行过程中通过屏幕调节机器速度以及确认元件与

程序的状态。渐进式课程水平。各科目的不同难度水平使用户可以选择作为一个新手或者在较高的课程

水平上完成整个FX-TRN-BEG-C的学习。选择最适合您的水平! 家庭教师将在您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提供指

导和提示。让您尽情享受编程的乐趣!(详细见j1#盘说明)

U1#盘:S5系列PLC编程软件STEP5 V7.23(含授权)
包含:S5系列PLC编程软件STEP5 -V6.6(解密版)、PLC编程软件STEP5 V7.23(含授权)、S5系列PLC图

形编程软件GRAPH5 V6.0(解密版)、S5_SimulatorPLC访真软件、PG2000(Windows下的S5_S7编程软件)

X2#盘:AB PLC Rslogix 5000 v16.0编程软件包(共1张CD盘,含授权 )
包含:AB PLC编程软件RSLogix 5000 v16.0,AB PLC Rslogix 5000 v15.0编程软件、AB-PLC仿真软件

RSEmu5000、网络软件RSNetwork 3.11.00、AB PLCRSLOGIX5.01编程软件、Allen Bradley RsLogix 5000

Pro 12.02、RSNetworx for CNetV5.0软件、AB plc例子程序大全。是大家学习AB PLC编程必备的工具

软件包

A3#: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培训光盘(1CD)
本培训光盘讲述机械设备是由动力装置,传动装置,工作执行装置和控制操纵装置组成。传动装置有机

械传动,电力传动,液压传动,气压传动和它们的组合等形式。液压传动是与机械传动,电力和气压传

动等相并列的一种传动形式,是机械设备设计、使用和维护所必须掌握的技术和知识。让学生掌握液压

与气压传动的基础知识,掌握各种液压和气动元件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和选用方法,熟悉各类液压

与气动基本回路的功用、组成和应用场合,了解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在机械设备中的应用。
是大家学习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必修课

B3#:液压系统视频学习教程:(2CD)
教材视频主要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整个基本的液压系统 讲解了各类液压基本回路的功用,组成和应用场合,

了解各种先进技术成果在机械设备中的应用.他可以使你快捷、事半功倍的掌握液压技术。

C3#:电气控制及可编程控制技术技能培训教程.(3CD)
本教程讲述: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方法,生产机械的电气控制主要内容,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可编

程控制器结构与工作原理主要,PLC的特点及主要功能,键盘指令,非键盘指令,扩展功能指令,PLC特

殊功能及指令主要内容,PLC 的特殊功能 ,速度及位置控制指令(SPDO),PLC系列PLC A/D、D/A转换

模块,PLC控制系统的开发主要内容,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分析控制要求,PLC规模的估算和机型的选择,

常用接口模块的选择,系统的安装和抗乾扰措施等,是各位电工朋友想学习PLC最好培训教程。

D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培训教程光盘(2CD)
本教程讲述: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了解电力系统基本知识,熟练掌握发电厂一次系统的原理与设计及

运行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法,同时熟悉发电厂二次系统的基本知识,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掌握发电厂电气主系统的设计方法,并在分析、计算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等方面

得到训练,为从事电力系统中的设计、运行和科研工作,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是高压电工必修培训。

E3#:电工电子操作及技能培训教程光盘(1CD)
介绍各种电子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掌握基本电参数的测量方法及技巧初步认识各种电子元器件。模拟

电子电路的一些特点,学习模拟电路实验的调试方法,可掌握模拟电路的连接、安装、调试以及电路基

本特性的测量方法,学习直流稳压电源、万用表、信号源和示波器的用法以及相关测试方法,学习基本

技术 掌握数字电路的信号特点,掌握数字逻辑电路模块的使用和连接技术,掌握数字系统电路工作状态

观察和参数测试技术。掌握逻辑电路系统的设计和调试技术。是电工学习电子技术必修培训。

提供各种组态软件(组态大全)

1。组态王kingview6.53软件(含开发版,运行版)

2。组态王kingview6.52/6.51软件(含开发版,运行版)

3。昆仑通态mcgs5.5通用版(含开发版,运行版)

4。昆仑通态mcgs6.2网络版(含开发版,运行版)

5。wincc5.0正版组态软件(含开发版,运行版)

6。wincc6.0正版组态软件(含开发版,运行版)

7。世纪星centurystar7.10(含开发版,运行版)

8。力控组态软件6.0/5.0/3.62(含开发版,运行版)

9。ifix3.5中文版组态软件(含开发版,运行版)

10。ifix4.0中文版组态软件(含开发版,运行版)

11。intouch9.0中文组态软件(含开发版,运行版)

12。intouch9.5中文组态软件(含开发版,运行版)

13。Citect V6.0 中文组态软件(含开发版,运行版)

更多内容请点下载:

长年大量回收各种积压/二手PLC,变频器与触摸屏,传感器,伺服
三菱/欧姆龙/富士/松下/西门子/基恩斯/安川等各种进口工控产品!
要求性能完好,外观新颖!

欢迎光临本站:http://PLC.TF168.cn QQ:121667231
需要者可联系本人@留下你邮箱地址即可 必复邮件:qq88cn@163.com
联系电话: 020-33308827 联系人:吴小姐 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