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iemens S7 400 H 系统运行时可以更改那些组件?

楼主(2007-09-22):
Siemens S7 400 H 系统运行时可以更改那些组件?

在使用S7 400 H 系统,到底哪些组件是可以更改的,请阅读下面的资料吧:

在不必要将整个系统切换"STOP"状态的情况下,更改以下硬件。

(当然,也有以下不能更改的

  • 冗余DP主站系统的传输速率(波特率)。
  • S7与S7H的连接(在RUN模式中这些连接可以下传)

    1. 硬件:

    • 在中央控制器或扩展单元中可插拔的模块(如:单边 I/O 模块)。
    • 连接或断开分布式I/O的组件,如带冗余接口的DP从站(如:ET 200M, DP/ PA-LINK或 Y-LINK):
      • 单边DP从站(在任何的DP主站系统中)
      • 模块化DP从站中的模块
      • DP/PA 耦合器
      • PA 设备
    • 添加/删除DP主站系统(如:外部 DP 主站)。
    • 在已有的模块中使用一个空闲的通道。
    • 改变特定的CPU参数(参见下面的“2. CPU 参数”)。
    • 改变CPU的内存部件。

    2. CPU 参数:

    CPU运行时,只允许改变其专用的参数。在CPU属性中蓝色文本显示的参数可以改变。如果要改变一个不允许更改的参数,那么就不能转换到“备用”的CPU。

    • 启动标签
      • 对模块发出的“就绪”消息监控时间
      • 传送参数到模块的监控时间
    • 扫描/时钟存储器标签
      • 扫描监控时间
      • 循环扫描的通讯负荷
      • 输入的过程映像大小
      • 输出的过程映像大小
    • 内存标签
      • 本地数据(用于各个优先级类别)
      • 通讯资源:最大数
      • 通讯任务(只能增大此参数以前组态好的值)
    • 时间中断标签(用于每个运行时间中断 OB)
      • “激活”复选框
      • “运行”列表框
      • 启动日期和时间
      • 当日时间
    • 时间中断标签(用于每个运行时间中断 OB)
      • 运行
      • 时间偏移
    • 诊断/时钟标签
      • 校正因子
    • 保护标签
      • 保护级别和口令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