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C Adapter USB 支持 S7-200 CPU 的通信

楼主(2007-09-16):
PC Adapter USB 支持 S7-200 CPU 的通信

STEP 7-Micro/WIN 也可以使用通常用于 S7-300/400 编程的 PC Adapter USB 对 S7-200 CPU 编程,但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其PC Adapter USB 订货号为6ES7 972-0CB20-0XA0

需要满足的软件条件:

1、安装 V1.2 版本的 PC Adapter USB 驱动

该驱动需要操作系统为:Windows 2000 /Windows XP Professional/Windows XP Home

驱动下载网址: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en/21226394

2、STEP 7-Micro/WIN 必须为 3.2+SP4 或者 4.0 以上版本

注意:用于S7-300/400编程的PC串口电缆(PC- Adapter),不能用于S7-200编程通信

操作步骤

用户成功安装驱动后,插上 PC Adapter 到计算机,并且插上 PC Adapter 到 CPU,为其供电。打开 SET PG/PC Interface:

图1. SET PG/PC Interface 界面

  1. 选择“PC Adapter(PPI)”

    如果在这里找不到此选项 ,说明用户没有安装 V1.2 版本的 USB PC Adapter 驱动,或者安装的是低版本驱动。用户必须从上面的链接下载并安装最高版本的驱动程序。

  2. 点击“Properties”设置 PC Adapter(PPI) 的属性

设置 PC Adapter(PPI) 的属性:

图 2. 设置正确的通信速率

3、端口波特率必须设正确,即与 CPU通信口的波特率设置一致。

检查“Local Connection”标签:

图 3. 查看本地连接端口

4、在“Local Connection”页签可以看到端口已经设定为“USB”。

回到“通信”设置窗口

图 4. “通信”窗口

5、使用USB接口的PC Adapter 无法使用’搜寻所有波特率’功能。
6、用鼠标双击“双击刷新”搜索所连接网络上的 S7-200 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