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维修

楼主(2008-10-07):
注塑机维修

有人会注塑机维修吗 ?

讨教:自动顶针不顶,怎么回事/

网友(2008-12-07):

第一看以下电磁开关是否好用.第二看一下感应开关是否好用.都没有问题那就是编程器的问题了.看是哪个品牌的就用那种编程连接查看.再就是看一下线路是否有断开的.就着几个了别的我也不明白了.嘿嘿有不对的多指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