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OMRON PLC的加密和解密

楼主(2008-07-07):
OMRON PLC的加密和解密

1.C系列PLC程序读保护的加密方法和释放密码方法(知道密码的情况下)?
①加密:
一般C系列的PLC的加密方法为程序全部加密,在程序的最前面添加如下指令:
LD AR1001
FUN(49)
#ABCE
其中#ABCD就是四位数的密码,范围是0000-FFFF
②释放:
如果知道密码
·手持编程器释放密码
CLR+MON+CLR+SHIFT+CLR+RESET,这是会出现????的提示,输入 位数密码,按下WRITE即可。
·CX-P软件释放密码
CX-P软件与PLC在线通讯上后,在“PLC”下拉菜单选中“保护”-“释放密码”,输入密码即可。
如果忘记密码,可以使用编程器操作:SET NOT REST MON清除PLC内存,也可以使用CX-P下传新的程序,覆盖原来程序。

2.CS/CJ/CP1H系列PLC程序读保护的加密方法和释放密码方法(知道密码的情况下)?
①加密:
在CX-P编程软件工作区,右键“新PLC”,选择“属性”—“保护”,在UM读取保护密码中输入 位密码,如下图所示:

然后将程序下载到PLC,最后在“PLC”下拉菜单选中“保护”-“设置密码”。
②释放:
CX-P软件与PLC在线通讯上后,在“PLC”下拉菜单选中“保护”-“释放密码”,输入密码即可。
注:
如果程序员不想让被加密的程序被其他用户的程序覆盖,可以在属性中把“禁止覆盖受保护的程序”选项打勾,这样操作后如果要覆盖PLC内程序,就需要先进行释放密码操作。

网友A:
Re:OMRON PLC的加密和解密

xiexie,

网友B(2008-11-21):
Re:OMRON PLC的加密和解密

太好了。,

网友C:
Re:OMRON PLC的加密和解密

覆盖了原来的程序就没了,

网友D(2009-02-19):
Re:OMRON PLC的加密和解密

那如果是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又如何办呢?,

网友E(2009-09-18):
Re:OMRON PLC的加密和解密

,

网友F(2010-04-15):
Re:OMRON PLC的加密和解密

C糸列PLC有1E.1L.1H不能解密.,

网友G(2010-08-24):
Re:OMRON PLC的加密和解密

大家好,有人在吗

网友G:
Re:OMRON PLC的加密和解密

想请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