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组态王双以太网冗余连接案例

楼主(2007-09-25):
组态王双以太网冗余连接案例

上位机软件采用组态王,计算机采用双网卡和CS1D的ETN21D实现冗余通信。
上位机必要条件:
如果要实现组态王和CS1D双网络冗余通信,必须使用kingview for omron上位机软件,并使用Finsgateway2003加冗余网络的update。安装Finsgateway2003的时候,注意要在ENT单元前打勾。
另外,如果不用OMRON设备,也可以采用OPC方式,但是需要OMRON OPC的软件,并且也要使用FINSGATEWAY,比直接用OMRON设备要复杂。
如果只是按普通的以太网单元来使用,是不用FINSGATEWAY的,而且普通版的组态王也可以实现。
实现步骤:
在CXP中的IO表中设定ETN单元的模块设置
1) 设定Primary Unit NO:A(0)
设定Secondary Unit NO:A+1(1)
2) 设定 Primary Node NO :B(1)
设定Secondary Node NO:B(1)
3) 上电设定IP地址,默认IP地址 Primary Unit 192.168.250.Node
Secondary Unit 192.168.251.Node
可以用CXP自己设定IP地址,子网掩码,转换方式,但IP地址最后1位相同,下载到PLC。
如果以前设置过双工冗余通信,需要在“设置”中先取消双工冗余主单元才能创建I/O表,否则会报错,不能创建I/O表。
4) 创建IO表,在PLC的设定中设定双工通信单元允许(只设置主单元),并下载。
5) 断电后,设定Primary Unit NO:A(0)设定Secondary Unit NO:A(0),两个通信单元Unit NO相同。但占用A和A+1的CPU BUS地址。
6) 上电,这时PLC的ETN21D单元会报错,ERH点亮,是因为路由表设置不对。使用CX-Server创建路由表。网络号设定为Primary 为 C(1),Secondary C+1。这时ETN21D错误消除。
7) 上位计算机启动Finsgateway,在ETN的属性中允许Duplex,(允许,即应用确定后,出现两个本地网络和两个PLC的单元,双击,其中的网络号才从灰色变为可改),分别为Primary和Secondary选择网卡,网路表的网络号为C和C+1,通信单元号为D和D+1。
8) 连接成功后两个ETN21D的SD,RD等灯全亮,只有Secondary的 DLP闪烁,Primary为常亮。当主通信单元切换到从通信ETN时,同样为Secondary的 DLP闪烁,Primary为常亮。
9) 连接CX-P的时候,设置相应的网络号、节点号,单元号设置为0,因为是和CPU连接。
10) 在Kingview for omron中新建OMRON设备,也是设置网络号、节点号,单元号设置为0,不选择采用冗余设备(这个和OMRON设备不同,主要是亚控自己的)新建变量,新建对象,实现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