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8-05):
请教

输入输出点数在编程时怎么体现?小弟是刚开始学习,不懂.谢谢

网友:
X1表示第一个口,X2表示第二个,依此类推

网友:
Y1表示第一个输出口,Y2表示第二个输出,依此类推

网友(2007-09-07):

输入通道000-009
输出通道010-019
如输入00000,00001, 00002
输出01000,01001,01002,

网友:

要看你用得是哪一个品牌,不过在操作手册中都会有说明,

网友(2010-01-07):

X,Y是三菱的啊,欧姆龙只有通道号,象我公司用的是CPM2H系列的输入是000-011,100-111,输出是1000-1007,110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