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mxbtssf

楼主(2007-08-05):
求救
各位仁兄,我只有一套CX-programmer软件,刚开始学习plc,编了程序不知道怎么调试,望各位指教.谢谢!我的邮箱是:mxbtssf@yahoo.com.cn

网友A:
Re:求救
首先用编程电缆把PLC和计算机连起来.PLC的选择开关编程位置把计算机的程序下载到PLC里在把开关运行方式就可以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