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7-12-13):
关于USB转串口的问题

我买了一根USB-RS232的串口转换线,在三菱以及西门子PLC上都能正常通信,但唯独在欧姆龙上不能通信.我用CXP4.0,CXP5.0,CXP7.1这几种软件都试过,都不行.在CXP7.1上显示'此端口被另一应用所占用',不知这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2008-07-09):

OMRON的通讯就是这个伤脑筋!,

网友:

你是不是应该改一下COM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