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高手们来看看啊!一个与PLC和化工方面都有关的问题!!!急急急急!!

楼主(2008-01-16):
给位高手们来看看啊!一个与PLC和化工方面都有关的问题!!!急急急急!!

 各位高手们好!!我大学马上就要毕业了,我选的毕业设计是“基于松下PLC的原油萃取控制工艺的设计及MATLAB仿真”,但是我是学自动化的,对化工方面是一点也不通,所以想请教各位一些问题:什么是原油萃取啊??怎么用PLC控制啊??导师告诉我就是控制精馏塔!但是什么是精馏塔啊??它是怎么工作的啊??原油在精馏塔里是怎样得到萃取了呢??用PLC控制精馏塔要控制它的什么地方呢?有具体的梯形图吗??我也查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没有一个讲明白的,恳请各位高手帮帮我啊!!即使不知道,那告诉我应该看点什么书或者什么网站也行啊!!谢谢大家了!!!

如果大家能够解答我的问题,请发到我的邮箱里好吗!!!再次感谢各位啦!!!

我的邮箱:wintermr@126.com

网友A(2008-03-30):

萃取就是利用化学吸附剂从化工原料中吸附相应的成分然后进行蒸馏分离出化工产品,

网友A:

精馏塔是一种化工设备,利用加热的分法使液体蒸发在塔顶进行打回流和冷却形成气体上升液体下降充分接触,控制不同的塔板温度就可以达到精馏的目的,

网友A:

控制温度压力进料量回流量塔顶温度等,

网友A:

plc是可编程序控制器,

网友A:

这些你都不懂你怎么控制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