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CNC系统与机床的连接及调整

楼主(2007-09-25):
FANUC CNC系统与机床的连接及调整

计算中1个脉冲的当量为1µm。式中的分子实际就考虑了电动机轴与丝杠间的速比。将该式约为真分数,其值即为N和M。该式适用于经常用的伺服半闭环接法,全闭环和使用分离型编码器的半闭环另有算法。设定电动机的转向 111表示电动机正向转动,-111为反向转动。设定转速反馈脉冲数 固定设为8129。设定位置反馈脉冲数 固定设为12500。设定参考计数器容量 机床回零点时要根据该值寻找编码器的一转信号以确定零点。该值等于电动机转一转时进给轴的移动脉冲数。

按上述方法对其它各轴进行设定,设定完成后关闭系统并重新开机,伺服初始化完成。设定伺服参数 0系统#500~#595的有关参数;0i系统#1001~#1700的有关参数。这些是控制进给运动的参数,包括:位置增益、G00的速度、F的允许值、移动时允许的最大跟随误差、停止时允许的最大误差、加>减速时间常数等。参数设定不当,会产生#4X7报警。主轴电动机的初始化 设定初始化位和电动机的代码。只有FANUC主轴电动机才进行此项操作。设定主轴控制的参数 设定各换档档次的主轴最高转速、换档方法、主轴定向或定位的参数、模拟主轴的零漂补偿参数等。上述参数设好后应关机,重新启动。此时显示器仍显示#408或#750等报警,这是因为主轴控制尚未编制梯形图。设定系统和机床的其它有关参数 参数意义见“参数说明书”。

编梯形图,调机 要想主轴电动机转动,必须把控制指令送到主轴电动机的驱动器,*SSTP是这一指令的控制信号,因此在梯形图中必须把它置1。不同的CNC系统使用不同型式的PMC,不同型式的PMC用不同的编程器。FANUC近期开发的PMC可以方便地用软件转换。可以用编辑卡在CNC系统上现场编制梯形图,也可以把编程软件装入PC机,编好后传送给CNC。近期的系统中梯形图是存储在F-ROM中,因此编好的或传送来的梯形图应写入F-ROM,否则关机后梯形图会丢失。编梯形图最重要的注意点是一个信号的持续(有效)时间和各信号的时序(信号的互锁)。在FANUC系统的连接说明书(功能)中对各控制功能的信号都有详细的时序图。调机时或以后机床运行中如发现某一功能不执行,应首先检查接线然后检查梯形图。调机实际上是把CNC的I/O控制信号与机床强电柜的继电器、开关、阀等输入/输出信号一一对应起来,实现所需机床动作与功能。为方便调机和维修,CNC系统中提供了PMC信号的诊断屏幕。在该屏上可以看到各信号的当前状态。综上所述,调机有三个要素:接线、编梯形图和设置参数。调试中出现问题应从这三方面着手处理,不要轻易怀疑系统。梯形图调好后应写入ROM。0系统用的是EPROM,所以需要专用的写入器;0i等其它系统用F-ROM,只需在系统上执行写入操作即可。FANUC系统运行可靠,调试容易,因此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