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FANUC系统的使用心得

楼主(2007-09-25):
谈FANUC系统的使用心得

谈FANUC系统的使用心得
1 系统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数控机床已经成为现代化生产线上必不可少的加工设备,因此它必须能够长期无故障地连续运行在恶劣的 环境中。为了能够达到这一要求 , 作为数控机床的控制核心---数控系统必须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FANUC 系统正是以产品的可靠性作为研发的重点之一。

  (1) 系统在设计中大量采用模块化结构。这种结构易于拆装 , 各个控制板高度集成 , 使可靠性有很大提高 , 而且便于维修、更换。 FANUC Oi 系统更进一步提高了集成度 , 在继承 0 系统的基础上 , 还集成了 FROM 和 SRAM 模 块、 PMC 模块、存储器和伺服模块 , 从而将体积变得更小 , 可靠性更高。

  (2) 采用机器人焊板 , 减少了人为参与 , 实现了全自动的制造 , 避免了由于人为不慎所造成的失误 , 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3) 具有很强的抵抗恶劣环境影响的能力。其工作环境温度为 0-45 ℃ , 相对湿度为 75%( 短时间内可达到95% ), 抗振动能力为 0.5g, 电网波动为-15%~10%.

  (4) 有较完善的保护措施。和其他数控系统相比 ,FANUC 对自身的系统采用比较好的保护电路 , 例如 : 笔者曾多次遇到由于电网缺相致使主轴变频器烧坏 , 而 FANUC 系统的显示器只在缺相时变黑 , 待电压正常后系统仍能正常工作。另外 , 我们在调试过程中经常是反复断电、上电 , 中间不需要间隔很长时间 , 丝毫不影响系统的正常 工作。

2 功能全 , 适用范围广

  FANUC 系统在设计中始终以满足用户要求为其设计核心、具有较全的功能 , 适用于各种机底和生产机械。

  (1)FANUC 系统所配置的系统软件具有比较齐全的功能和选项功能。对于一般的机床来说 , 基本功能完全

能满足使用要求 , 这样的配置功能较齐全 , 价格亦比较合理。对于某种特殊要求的机床需增加相应的功能 , 这些功能只需要将相应的功能参数打开或加相应板卡 ( 由于各个板卡为可拆换的集成板卡 , 拆装非常方便 ) 即可使用 , 既方便 , 又可靠 , 同时又节省财力和物力。

  (2) 提供大量丰富的 PMC 信号和 PMC 功能指令。这些丰富的信号和编程指令便于用户编制机床的 PMC 控制程序 , 而且增加了编程的灵活性。例如 : 在编制刀库程序时 , 既可用用户宏程序的信号来完成 , 又可用程序段的选择跳转信号来完成。不同的编程思路产生同一个控制结果 , 真正实现了个性化的控制。

  (3) 具有很强的 DNC 功能 , 系统提供串行 RS232C 传输接口 , 使 PC 和机床之间的数据传输能够可靠完成 , 从而实现高速度的 DNC 操作。同时 FANUC-0i 系统又增加“多段程序预读控制功能 " 和 "HRV( 高响应矢量 )" 控制 , 又具有 "HSSB( 高速串行总线 ) 控制功能 ", 使执行程序的速度和精度大大提高。 FANUC-0i 系统还提供参数 7001#0, 将其设为 1 后 ( 手动介入返回功能有效 ), 在大型模具加工过程中 , 由于刀具发生磨损需要换新刀时 , 使进给暂停后 , 可以用手动将机床移到安全高度 ( 不能按 RESET 键 ), 换上新刀具再循环启动即可继续加工 , 实现了高精度加工。能很好地满足现代模具的加工要求。

  (4) 提供丰富的维修报警和诊断功能。 FANUC 维修手册为用户提供了大量的报警信息 , 并且以不同的类别进行分类 , 每一条维修信息和诊断状态相当于医生的处方一样 , 便于用户对故障进行维修。现举两例加以说明。

  例 1:408#(FANUC 0 系统 ) 报警 : 为主轴串行链启动不良。其原因为当串行主轴系统中的电源接通 , 而主轴放大器没有准备好不能正确启动时 , 会产生该报警。处理方法 : ①光缆连接不合适 , 或主轴放大器的电源断开。 ②当 NC 电源在除 SU-01 或 AL-24( 显示在主轴放大器的 IED 上 ) 以外的其他报警条件下接通时。在这种情况下 ,将主轴放大器电源断开一次 , 再重新启动。③应该检查光缆的插头是否松动或连接不正确。 ④其他原因 ( 硬件配置不恰当 ) 。

  例 2: 手动不能运行时 (FANUC 0i 系统 ) 。处理方法 : 首先确认方式选择的状态显示 , 即在显示器的下面是否出现 JOG, 如果没有出现则是方式的选择信号不正确 , 再用 PMC 的诊断功能 (PMCDGN) 确认方式状态是否正确 (G45.2 、 G45.3 是否为 "1”) , 如不正确 , 修改 PMC 程序 , 再检查手动方式信号是否有效 , 如果无效 , 请用 PMC 的诊断功能检查相应的信号状态是否为 "1"(G100.0~3 和 G102.0~3 中是否有 "1") , 如不为 "1", 修改 PMC 程序。如正确 , 则用 CNC 的000~015 号诊断功能来确认 , 查看 000~015 的各项目右边为 1 的项目。 例如 OO5(INTER LOCK/START LOCK) 为 "1", 说明输入了互锁 / 启动锁住信号 , 用户便可根据自己使用的互锁信号进行正确编程和正确设定参数 N03003#3#2#0 。

网友:

希望前辈们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