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驱动程序 A23.MB_AC31

楼主(2008-04-13):
常用驱动程序 A23.MB_AC31

常用驱动程序 A23.MB_AC31
A23.MB_AC31驱动程序
支持ABB的AC31系列PLC的串口通讯;
􀂄 使用编程口通讯.
􀂾 打开AC31GRAF软件, 执行菜单[File]下的[PLC communication]项,弹出如下界面:
􀂾 执行菜单[File]下的 [Configuration]项,弹出如下界面:
􀂾 通过下拉菜单把[Communication mode]项选为[MODBUS slave X](X为该编程口的站号),然后在菜单[Control]下执行[Download]项,把该配置下传到PLC;
􀂾 编程口的缺省参数为9600、8、1、N;
􀂾 不能使用编程口进行通讯,应使用专用的通讯电缆,或按以下接线方法自行制作电缆:
8(PLC圆头)
9针RS232
2(TxD)
3(RxD)
5(GND)
3-6
1-4-6
7-8
.A23-1.
常用驱动程序 A23.MB_AC31
􀂄 使用CS31口通讯.
􀂾 打开AC31GRAF软件, 执行菜单[File]下的[PLC communication]项,弹出如下界面:
􀂾 执行菜单[File]下的 [Configuration]项,弹出如下界面:
􀂾 通过下拉菜单,把[Central unit operative mode(CS31/MODBUS on CS31 bus)]项选为[Slave MODBUS X](X为CS31口站号),然后执行菜单[Control]下 的[Download]项,把该配置下传到PLC;
􀂾 CS31口的缺省缺省参数为19200、8、1、N;
􀂾 CS31为RS485接口,BUS1为(+),BUS1为(-);
.A23-2.
常用驱动程序 A23.MB_AC31
􀂄 使用驱动程序:
􀂾 执行组态软件中,基本应用->设备通讯->1.安装通讯驱动,出现下面界面:
􀂾 从ABB下选择,MB_AC31驱动,然后确定;
􀂾 定义设备号的界面如下:
􀂾 正确选择通讯端口,并设定串口参数: .A23-3.
常用驱动程序 A23.MB_AC31
􀂾 各种数据类型的在每个设备号中的最大数据长度: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单位
%M

%MW

%MD
双字
%DI

%DO

%AI

%AO

%S

%KW

%KD
双字
􀂾 应选用的处理方式:
数值类型
处理方式
整数
y=I2(xh,xl)、y=UI2(xh,xl)
双整数
y=I4(x(2,1,4,3))、y=UI4(x(2,1,4,3))
浮点数
y=R4(x(2,1,4,3))
.A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