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格式介绍

楼主(2007-11-15):
视频格式介绍

视频文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影音文件,比如说常见的VCD;二是流式视频文件,或称流媒体视频文件。

一. 影音文件:

影音文件的应用非常广泛,是一类传统的视频格式。我们熟悉的VCD就是影音文件。它分轨记录着视频和音频信息,所以当电脑处理效率不够时,可能会出现视频、音频的现象。

1. AVI格式
 AVI专业的名字叫音频视频交错(Audio Video Interleaved)格式,是由Microsoft公司开发的一种数字音频与视频文件格式,原先仅仅用于微软的视窗视频操作环境(VFW ,Microsoft Video for Windows),现在已被大多数操作系统直接支持。AVI格式允许视频和音频交错在一起同步播放,但AVI文件没有限定压缩标准,即后缀名同是AVI,却由不同的算法压缩,由此就造成了AVI文件格式不具有兼容性。不同压缩标准生成的AVI文件,就必须使用相应的解压缩算法才能将之播放出来。这就是有些AVI能够顺利播放,有些则只有图象没有声音,甚至更本无法播放的原因。

  AVI编码的选择
 在压缩AVI时,就需要综合考虑播放机器的软硬件环境、文件体积、播放质量、编码时间、兼容性等各种因素,选择最为恰当的一种。我用一组测试数据来对比各种常用编码所生成的文件大小及编码速度和回放质量,供大家在压缩AVI及制作MPEG-4时参考。

源文件大小5265kb,时间30秒,格式mpg 输出文件无音频,码率650k bps(可调整码率的编码),帧率为29.97

编码codec 生成文件大小(k) 编码耗时(秒) 质量
none 226490 17 极好
cinepak codec by radius 18596 292 差(马赛克时显
intel indeo video r3.2 9860 64 较差
intel indeo video 4.5 14402 396 好
intel indeo video 5.10 11006 135 好
intel iyuv codec 113260 12 与none相当
divx mpeg-4 low-motion 2744 17 好
divx mpeg-4 fast-motion 1972 17 略差于上种
divx 4.12 2522 18 好
divx 5.0 pro 2482 19 好

从测试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 AVI 在文件体积、播放质量、编码时间方面均占优的是 Intel Indeo Video 5.10,并且它的兼容性也很好,适用于目前主流的软硬件环境。而基于MPEG-4的 AVI 文件,要想在作品中正常使用,必须在系统中安装它的 Codec ,它们在文件大小、播放质量、差别不是太大,如果是我来选择,DivX 5.0它是最新的编码,只要在刻光盘的时候,不要忘记将它的 Codec 安装程序一起刻进去就行了。

爱问提示:
爱问视频支持全部的编码方式,不过要想保证视频质量,源文件解码方式的选择很重要,建议使用 Intel Indeo video 5.10、DivX mpeg-4 或 DivX 5.0 编码方式,即能保证视频质量,又能尽量缩小体积,便于上传。

AVI格式各种编码的介绍,由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

(1)Cinepak Codec by Radius
它最初发布的时候是用在386的电脑上看小电影,在高数据压缩率下,有很高的播放速度。利用这种压缩方案可以取得较高的压缩比和较快的回放速度,但是它的压缩时间相对较长。

(2)Microsoft Video 1
用于对模拟视频进行压缩,是一种有损压缩方案,最高仅达到256色,它的品质就可想而知,一般还是不要使用它来编码AVI。

(3)Microsoft RLE
一种8位的编码方式,只能支持到256色。压缩动画或者是计算机合成的图像等具有大面积色块的素材可以使用它来编码,是一种无损压缩方案。

(4)Microsoft H.261和H.263 Video Codec
用于视频会议的Codec,其中H.261适用于ISDN、DDN线路,H.263 适用于局域网,不过一般机器上这种 Codec 是用来播放的,不能用于编码。

(5)Intel Indeo Video R3.2
所有的 Windows 版本都能用Indeo video 3.2 播放 AVI 编码。它压缩率比 Cinepak 大,但需要回放的计算机要比 Cinepak 的快

(6)Intel Indeo Video 4和5
常见的有4.5和5.10两种,质量比 Cinepak 和 R3.2 要好,可以适应不同带宽的网络,但必须有相应的解码插件才能顺利地将下载作品进行播放(一般在 Windows 里已经有了)。适用于装了 Intel 公司 MMX 以上 CPU 的机器(多数奔腾的机器也差不多该进垃圾堆了吧),回放效果优秀。如果一定要用AVI的话,推荐使用5.10,在效果几乎一样的情况下,它有更快的编码速度和更高的压缩比。

(7)Intel IYUV Codec
使用该方法所得图像质量极好,因为此方式是将普通的 RGB 色彩模式变为更加紧凑的 YUV 色彩模式。如果你想将 AVI 压缩成 MPEG-1 的话,用它得到的效果比较理想,只是它的块头太大了(恐怕你得考虑一下磁盘空间了)。

(8)Microsoft MPEG-4 Video codec
常见的有 1.0、2.0、3.0 三种版本,当然是基于MPEG-4技术的,其中3.0并不能用于 AVI 的编码,只能用于生成支持“视频流”技术的 ASF 文件。

(9)DivX-MPEG-4 Low-Motion/Fast-Motion
实际与 Microsoft MPEG-4 Video code 是相当的东西(据说就是用 Microsoft MPEG-4 Video codec V3.0 改的 ),只是 Low-Motion 采用的固定码率 (Constant Bitrate),Fast-Motion 采用的是动态码率 (Variable),后者压缩成的 VI 几乎只是前者的一半大,但质量要差一些。 Low-Motion 适用于转换DVD 以保证较好的画质,Fast-Motion 用于转换 VCD 以体现 MPEG-4 短小精悍的优势。

(10)DivX 4.11/4.12/5.0
实际上就是 DivX,原来 DivX 是为了打破 Microsoft 的 ASF 规格而开发的,现在作者(们)摇身一变成了 Divxnetworks 公司,所以不断推出新的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编码程序中加入了 1-pass 和 2-pass 的设置,2-pass 相当于两次编码,以最大限度地在网络带宽与视觉效果中取得平衡。

2. MOV格式(QuickTime)
 QuickTime格式是Apple公司开发的一种音频、视频文件格式。QuickTime 用于保存音频和视频信息,现在它被包括 Apple Mac OS、Microsoft Windows95/98/NT 在内的所有主流电脑平台支持。QuickTime 文件格式支持25位彩色,支持领先的集成压缩技术,提供150多种视频效果,并配有提供了200多种 MIDI 兼容音响和设备的声音装置。新版的QuickTime进一步扩展了原有功能,包含了基于 Internet 应用的关键特性。综上,QuickTime 因具有跨平台、存储空间要求小等技术特点,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目前已成为数字媒体软件技术领域的事实上的工业标准。

3. MPEG / MPG / MPA / DAT格式
 是Moving Pictures Experts Group (动态图像专家组)的缩写,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与IEC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ittee) 于1988年联合成立,专门致力于运动图像( MPEG 视频)及其伴音编码( MPEG 音频)标准化工作。 MPEG 是运动图像压缩算法的国际标准,现已被几乎所有的计算机平台共同支持。MPEG压缩标准是针对运动图像而设计的,其基本方法是:在单位时间内采集并保存第一帧信息,然后只存储其余帧相对第一帧发生变化的部分,从而达到压缩的目的。 MPEG 的平均压缩比为50∶1,最高可达200∶1,压缩效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图像和音响的质量也非常好,并且在微机上有统一的标准格式,兼容性相当好。 MPE 标准包括 MPEG 视频、 MPEG 音频和 MPEG 系统(视频、音频同步)三个部分, MP3音频文件就是MPEG音频的一个典型应用,而Video CD (VCD)、Super VCD (SVCD)、DVD (Digital Versatile Disk) 则是全面采用 MPEG 技术所产生出来的新型消费类电子产品。

二. 流媒体文件:

这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诞生的,也是视频格式发展的方向。流媒体视频文件支持在线播放,现场直播等。通俗的说,就是边下载边播放。由于视频文件的体积往往比较大,网络带宽限制限制了视频数据的实时传输和实时播放,于是一种新型的流式视频 (Streaming Video) 格式应运而生了。这种方式是先从服务器上下载一部分视频文件,形成视频流缓冲区后实时播放,同时继续下载,为接下来的播放做好准备。这种“边传边播”的方法避免了用户必须等待整个文件从Internet上全部下载完毕才能观看的缺点。

1. RM / RMVB(Real Media)格式
 RM 格式是 RealNetworks 公司开发的一种新型流式视频文件格式,它麾下共有三员大将:RealAudio、RealVideo 和 RealFlash。RealAudio用来传输接近 CD 音质的音频数据,RealVideo 用来传输连续视频数据,而 RealFlash 则是 RealNetworks 公司与 Macromedia 公司新近合作推出的一种高压缩比的动画格式。RealMedia 可以根据网络数据传输速率的不同制定了不同的压缩比率,从而实现在低速率的广域网上进行影像数据的实时传送和实时播放。这里我们主要介绍 RealVideo,它除了可以以普通的视频文件形式播放之外,还可以与 RealServer 服务器相配合,首先由 RealEncoder 负责将已有的视频文件实时转换成 RealMedia 格式,RealServer 则负责广播 RealMedia 视频文件。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以边下载边由 RealPlayer 播放视频影像,而不必像大多数视频文件那样,必须先下载然后才能播放。目前,Internet 上已有不少网站利用 RealVideo 技术进行重大事件的实况转播。

2. MOV文件格式(QuickTime)
 MOV 也可以作为一种流文件格式。QuickTime 能够通过 Internet 提供实时的数字化信息流、工作流与文件回放功能,为了适应这一网络多媒体应用,QuickTime 为多种流行的浏览器软件提供了相应的QuickTime Viewer 插件 (Plug-in) ,能够在浏览器中实现多媒体数据的实时回放。该插件的“快速启动(Fast Start)”功能,可以令用户几乎能在发出请求的同时便收看到第一帧视频画面,而且,该插件可以在视频数据下载的同时就开始播放视频图像,用户不需要等到全部下载完毕就能进行欣赏。此外,QuickTime 还提供了自动速率选择功能,当用户通过调用插件来播放 QuickTime 多媒体文件时,能够自己选择不同的连接速率下载并播放影像,当然,不同的速率对应着不同的图像质量。此外,QuickTime 还采用了一种称为 QuickTime VR 的虚拟现实 (VR,Virtual Reality) 技术,用户只需通过鼠标或键盘,就可以观察某一地点周围360度的景象,或者从空间任何角度观察某一物体。

3. ASF / WMV(Advanced Streaming Format)格式
 Microsoft 公司推出的Advanced Streaming Format (ASF,高级流格式),也是一个在 Internet 上实时传播多媒体的技术标准, Microsoft 公司的野心很大,希图用 ASF 取代 QuickTime 之类的技术标准。ASF 的主要优点包括:本地或网络回放、可扩充的媒体类型、部件下载、以及扩展性等。ASF 应用的主要部件是 NetShow 服务器和 NetShow 播放器。有独立的编码器将媒体信息编译成ASF 流,然后发送到NetShow 服务器,再由 NetShow 服务器将 ASF 流发送给网络上的所有 NetShow 播放器,从而实现单路广播或多路广播。这和Real系统的实时转播则是大同小异。

2. FLV格式
 Flash MX 以前,flash 中的视频文件得导入是一帧一帧变成位图。结果导致文件巨大,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随着Flash MX的推出,Macromedia 公司开发了属于自己流式视频格式——FLV。这种格式是在 sorenson 公司的压缩算法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sorenson 公司也为 MOV 格式提供算法。 FLV 格式不仅可以轻松的导入 Flash 中,几百帧的影片就以两秒钟;同时也可以通过 rtmp 协议从 Flashcom 服务器上流式播出。
爱问视频搜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实现流媒体播放的。
用户上传的视频文件多种多样,爱问视频把它们转化成统一的FLV格式,在提供给用户在线观看,其他视频共享网站也大多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不提供下载地址,但可以通过各种工具进行下载。

三,其他视频格式:

1. MP4格式
 用mpeg-4编码,适合所有手机,特别是带存储卡的手机,优点:图像清晰。文件大小适中。

2. 3GP格
 适合所有手机,特别是内存小的手机。优点:文件小,但清晰度略差。

2. AMV格式
 MP3 的视频格式,很多可以播放视频的MP3播放起,用的就是这种格式,与 MP4 的区别就像 VCD 和 DVD 的区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