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初学者必须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楼主(2007-12-24):
PLC初学者必须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1。启动、保持、停止电路
   x1    x2
|--||---|/|-----(y1)
|    |
| y1 |
|--||-

2.三相异步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  x0        x2        x1       y1
|--||--------|/|------|/|-------|/|-------(y0) 正转
|     |
| y0  |
|--||--
|  x1         x2       x0        y0
|--||--------|/|------|/|-------|/|-------(y1) 反转
| |
| y1 |
|--||------

3.闪烁电路

   x0    T1
|--||---|/|-----(To)k20
| T0
|--||-----------(T1)k30
| |
|-----(y0)

4.延时接通/断开电路

  x0
|--||-----------------(T0)k90
|  y1         x0
|--||--------|/|------(T1)k30
|  t0         t1
|--||--------|/|------(y1)
|      |
| y1   |
|--||---

5. DF上升沿微分,DFI下降沿微分

概述
DF:当检测到输入触发信号的上升沿时,仅将触点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DFI:当检测到输入触发信号的下降沿时,仅将触点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程序示例

示例说明
在检测到 X0的上升沿(OFF→ON)时,Y0仅为 ON一个扫描周期。
在检测到 X1的下降沿(ON→OFF)时,Y1仅为 ON一个扫描周期。

描述
当触发信号状态从 OFF 状态到 ON状态变化时,DF 指令才执行并且输出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当触发信号状态从 ON状态到 OFF 状态变化时,DFI 指令才执行并且输出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若执行条件最初即为闭合,则 PLC接通电源,则不会产生输出。
编程时的注意事项
DF 和 DFI 指令的使用次数有限制,CX1-16R使用这两个指令的次数之和最多为 128 次。

6。微分指令的应用示例
如果采用微分指令编程,可以使程序调试更加简单。
自保持回路应用示例
使用微分指令可以保持输入信号。

7。交替回路应用示例
使用微分指令也可以构成一个交替变化回路,实现利用同一个输入信号切换进行保持或释放。

网友:

新学,不太懂,呵呵,还是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