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 PLC技术(1)

楼主(2008-02-01):
教材】 PLC技术(1)

教材】 PLC技术(1)

第一讲:PLC的基本概念

 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Controller)是计算机家族中的一员,是为工
业控制应用而设计制造的。早期的可编程控制器称作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简称PLC,它主要用来代替继电器实现逻辑控制。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装置的功能已经大大超过了逻辑控制的范围,因此,今天这种装置称作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C。但是为了避免与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的简称混淆,所以将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

一. PLC的由来
 在60年代,汽车生产流水线的自动控制系统基本上都是由继电器控制装置构成的。当时汽车的每一次改型都直接导致继电器控制装置的重新设计和安装。随着生产的发展,汽车型号更新的周期愈来愈短,这样,继电器控制装置
就需要经常地重新设计和安装,十分费时,费工,费料,甚至阻碍了更新周期的缩短。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69年公开招标,要求用新的控制装置取代继电器控制装置,并提出了十项招标指标,即:
1. 编程方便,现场可修改程序;
2. 维修方便,采用模块化结构;
3. 可靠性高于继电器控制装置;
4. 体积小于继电器控制装置;
5. 数据可直接送入管理计算机;
6. 成本可与继电器控制装置竞争;
7. 输入可以是交流115V;
8. 输出为交流115V,2A以上,能直接驱动电磁阀,接触器等;
9. 在扩展时,原系统只要很小变更;
10. 用户程序存储器容量至少能扩展到4K。
1969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 研制出第一台PLC,在美国通用汽车
自动装配线上试用,获得了成功。
 这种新型的工业控制装置以其简单易懂,操作方便,可靠性高,通用灵活,体积小,使用寿命长等一系列优点,很快地在美国其他工业领域推广应用
到1971年,已经成功地应用于食品,饮料,冶金,造纸等工业。

 这一新型工业控制装置的出现,也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高度重视。1971
日本从美国引进了这项新技术,很快研制出了日本第一台PLC。1973年,西欧国家也研制出它们的第一台PLC。我国从1974年开始研制。于1977年开始工业应用。
二. PLC的定义
 PLC问世以来,尽管时间不长,但发展迅速。为了使其生产和发展标准化,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ory Association) 经
过四年的调查工作,于1984年首先将其正式命名为PC(Programmable Controller),并给PC作了如下定义:
 “PC是一个数字式的电子装置,它使用了可编程序的记忆体储存指令。用来执行诸如逻辑,顺序,计时,计数与演算等功能,并通过数字或类似的输入/输出模块,以控制各种机械或工作程序。一部数字电子计算机若是从事执行PC之功能着,亦被视为PC,但不包括鼓式或类似的机械式顺序控制器。”
 以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又先后颁布了PLC标准的草案第一稿,第二稿,
并在1987年2月通过了对它的定义:
 “可编程控制器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
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可编程控制器及其有关外部设备,都按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联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充其功能的原则设计。”
 总之,可编程控制器是一台计算机,它是专为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制造的计算机。它具有丰富的输入/输出接口,并且具有较强的驱动能力。但可编程控制器产品并不针对某一具体工业应用,在实际应用时,其硬件需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用配置,其软件需根据控制要求进行设计编制。
三. PLC的特点
 一. PLC的主要特点
 (一) 高可靠性
1. 所有的I/O接口电路均采用光电隔离,使工业现场的外电路与PLC内部电路之间电气上隔离。
2. 各输入端均采用R-C滤波器,其滤波时间常数一般为10~20ms.
3. 各模块均采用屏蔽措施,以防止辐射干扰。
4. 采用性能优良的开关电源。
5. 对采用的器件进行严格的筛选。
6. 良好的自诊断功能,一旦电源或其他软,硬件发生异常情况,CPU立即采用有效措施,以防止故障扩大。
7. 大型PLC还可以采用由双CPU构成冗余系统或有三CPU构成表决系统,使可靠性更进一步提高。
(二)丰富的I/O接口模块
 PLC针对不同的工业现场信号,如:
· 交流或直流;
· 开关量或模拟量;
· 电压或电流;
· 脉冲或电位;
· 强电或弱电等。
 有相应的I/O模块与工业现场的器件或设备,如:
· 按钮
· 行程开关
· 接近开关
· 传感器及变送器
· 电磁线圈
· 控制阀
               直接连接。另外为了提高操作性能,它还有多种人-机对话的接口
模块; 为了组成工业局部网络,它还有多种通讯联网的接口模块,等等。

 (三) 采用模块化结构
 为了适应各种工业控制需要,除了单元式的小型PLC以外,绝大多数PLC均采用模块化结构。PLC的各个部件,包括CPU,电源,I/O等均采用模块化设计,由机架及电缆将各模块连接起来,系统的规模和功能可根据用户的需要自行组合。

 (四) 编程简单易学
 PLC的编程大多采用类似于继电器控制线路的梯形图形式,对使用者来说,不需要具备计算机的专门知识,因此很容易被一般工程技术人员所理解和掌握。

 (五) 安装简单,维修方便
 PLC不需要专门的机房,可以在各种工业环境下直接运行。使用时只需将现场的各种设备与PLC相应的I/O端相连接,即可投入运行。各种模块上均有运行和故障指示装置,便于用户了解运行情况和查找故障。
 由于采用模块化结构,因此一旦某模块发生故障,用户可以通过更换模块的方法,使系统迅速恢复运行。

 二. PLC的功能
 (一) 逻辑控制
 (二) 定时控制
 (三) 计数控制
 (四) 步进(顺序)控制
 (五) PID控制
 (六) 数据控制
  PLC具有数据处理能力。
 (七) 通信和联网
 (八) 其它
 PLC还有许多特殊功能模块,适用于各种特殊控制的要求,如:定位控制模块,CRT模块。

四. PLC的发展阶段
 虽然PLC问世时间不长,但是随着微处理器的出现,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数据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PLC也迅速发展,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一. 早期的PLC(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
 早期的PLC一般称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这时的PLC多少有点继电器控制装置的替代物的含义,其主要功能只是执行原先由继电器完成的顺序控制,定时等。它在硬件上以准计算机的形式出现,在I/O接口电路上作了改进以适应工业控制现场的要求。装置中的器件主要采用分立元件和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存储器采用磁芯存储器。另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提高其抗干扰的能力。在软件编程上,采用广大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所熟悉的继电器控制线路的方式—梯形图。因此,早期的PLC的性能要优于继电器控制装置,其优点包括简单易懂,便于安装,体积小,能耗低,有故障指使,能重复使用等。其中PLC特有的编程语言—梯形图一直沿用至今。

 二. 中期的PLC(70年代中期—80年代中,后期)
 在70年代,微处理器的出现使PLC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厂家先后开始采用微处理器作为PLC的中央处理单元(CPU)。
 这样,使PLC得功能大大增强。在软件方面,除了保持其原有的逻辑运算、计时、计数等功能以外,还增加了算术运算、数据处理和传送、通讯、自诊断等功能。在硬件方面,除了保持其原有的开关模块以外,还增加了模拟量模块、远程I/O模块、各种特殊功能模块。并扩大了存储器的容量,使各种逻辑线圈的数量增加,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数据寄存器,使PLC得应用范围得以扩大。

 三. 近期的PLC(80年代中、后期至今)
 进入80年代中、后期,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迅速发展,微处理器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使得各种类型的PLC所采用的微处理器的当次普遍提高。而且,为了进一步提高PLC的处理速度,各制造厂商还纷纷研制开发了专用逻辑处理芯片。这样使得PLC软、硬件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五. PLC的分类
 (一) 小型PLC
 小型PLC的I/O点数一般在128点以下,其特点是体积小、结构紧凑,整个硬件融为一体,除了开关量I/O以外,还可以连接模拟量I/O以及其他各种特殊功能模块。它能执行包括逻辑运算、计时、计数、算术运算、数据处理和传送、通讯联网以及各种应用指令。
 (二) 中型PLC
 中型PLC采用模块化结构,其I/O点数一般在256~1024点之间。I/O的处理方式除了采用一般PLC通用的扫描处理方式外,还能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即在扫描用户程序的过程中,直接读输入,刷新输出。它能联接各种特殊功能模块,
通讯联网功能更强,指令系统更丰富,内存容量更大,扫描速度更快。

 (三) 大型PLC
 一般I/O点数在1024点以上的称为大型PLC。大型PLC的软、硬件功能极强。具有极强的自诊断功能。通讯联网功能强,有各种通讯联网的模块,可以构成***通讯网,实现工厂生产管理自动化。大型PLC还可以采用三CPU构成表决式系统,使机器的可靠性更高。

六. PLC的基本结构
 PLC实质是一种专用于工业控制的计算机,其硬件结构基本上与微型计算机相同,如图所示:

 一. 中央处理单元(CPU)
 中央处理单元(CPU)是PLC的控制中枢。它按照PLC系统程序赋予的功能接收并存储从编程器键入的用户程序和数据;检查电源、存储器、I/O以及警戒定时器的状态,并能诊断用户程序中的语法错误。当PLC投入运行时,首先它
以扫描的方式接收现场各输入装置的状态和数据,并分别存入I/O映象区,然后从用户程序存储器中逐条读取用户程序,经过命令解释后按指令的规定执行逻辑或算数运算的结果送入I/O映象区或数据寄存器内。等所有的用户程序执行完毕之后,最后将I/O映象区的各输出状态或输出寄存器内的数据传送到相应的输出装置,如此循环运行,直到停止运行。
 为了进一步提高PLC的可靠性,近年来对大型PLC还采用双CPU构成冗余系统,或采用三CPU的表决式系统。这样,即使某个CPU出现故障,整个系统仍能正常运行。

 二. 存储器
 存放系统软件的存储器称为系统程序存储器。
 存放应用软件的存储器称为用户程序存储器。
 (一) PLC常用的存储器类型
1. RAM (Random Assess Memory)
 这是一种读/写存储器(随机存储器),其存取速度最快,由锂电池支持。
2. EPROM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这是一种可擦除的只读存储器。在断电情况下,存储器内的所有内容保
持不变。(在紫外线连续照射下可擦除存储器内容)。
3. EEPROM(Electrical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这是一种电可擦除的只读存储器。使用编程器就能很容易地对其所存储的内容进行修改。

 (二) PLC存储空间的分配
 虽然各种PLC的CPU的最大寻址空间各不相同,但是根据PLC的工作原理
其存储空间一般包括以下三个区域:
Ø 系统程序存储区
Ø 系统RAM存储区(包括I/O映象区和系统软设备等)
Ø 用户程序存储区
1. 系统程序存储区
 在系统程序存储区中存放着相当于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系统程序。包括监控程序、管理程序、命令解释程序、功能子程序、系统诊断子程序等。由制造
厂商将其固化在EPROM中,用户不能直接存取。它和硬件一起决定了该PLC的性能。
2. 系统RAM存储区
 系统RAM存储区包括I/O映象区以及各类软设备,如:
Ø 逻辑线圈
Ø 数据寄存器
Ø 计时器
Ø 计数器
Ø 变址寄存器
Ø 累加器
 等存储器。
(1) I/O映象区 由于PLC投入运行后,只是在输入采样阶段才依次读入各输入状态和数据,在输出刷新阶段才将输出的状态和数据送至相应的外设。

因此,它需要一定数量的存储单元(RAM)以存放I/O的状态和数据,这些单元称作I/O映象区。
 一个开关量I/O占用存储单元中的一个位(bit),一个模拟量I/O占用存储单元中的一个字(16个bit)。因此整个I/O映象区可看作两个部分组成:
Ø 开关量I/O映象区
Ø 模拟量I/O映象区
(2) 系统软设备存储区
 除了I/O映象区区以外,系统RAM存储区还包括PLC内部各类软设备(逻辑线圈、计时器、计数器、数据寄存器和累加器等)的存储区。该存储区又分为具有失电保持的存储区域和无失电保持的存储区域,前者在PLC断电时,由内部的锂电池供电,数据不会遗失;后者当PLC断电时,数据被清零。
1) 逻辑线圈
与开关输出一样,每个逻辑线圈占用系统RAM存储区中的一个位,但
不能直接驱动外设,只供用户在编程中使用,其作用类似于电器控制线路中的继电器。 另外,不同的PLC还提供数量不等的特殊逻辑线圈,具有不同的功能。

 2)  数据寄存器
 与模拟量I/O一样,每个数据寄存器占用系统RAM存储区中的一个字(16 bits)。 另外,PLC还提供数量不等的特殊数据寄存器,具有不同的功能。
 3)  计时器
4) 计数器

3. 用户程序存储区
 用户程序存储区存放用户编制的用户程序。不同类型的PLC,其存储容量各不相同。

 三. 电源
 PLC的电源在整个系统中起着十分重要得作用。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
可靠得电源系统是无法正常工作的,因此PLC的制造商对电源的设计和制造也十分重视。
 一般交流电压波动在+10%(+15%)范围内,可以不采取其它措施而将PLC直接连接到交流电网上去。

七. PLC的工作原理
 最初研制生产的PLC主要用于代替传统的由继电器接触器构成的控制装置,但这两者的运行方式是不相同的:
Ø 继电器控制装置采用硬逻辑并行运行的方式,即如果这个继电器的线圈通电或断电,该继电器所有的触点(包括其常开或常闭触点)在继电器控制线路的哪个位置上都会立即同时动作。
Ø PLC的CPU则采用顺序逻辑扫描用户程序的运行方式,即如果一个输出线圈或逻辑线圈被接通或断开,该线圈的所有触点(包括其常开或常闭触点)不会立即动作,必须等扫描到该触点时才会动作。
 为了消除二者之间由于运行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差异,考虑到继电器控制装置各类触点的动作时间一般在100ms以上,而PLC扫描用户程序的时间一般均小于100ms,因此,PLC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微型计算机的运行方式---扫描技
术。这样在对于I/O响应要求不高的场合,PLC与继电器控制装置的处理结果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一. 扫描技术
 当PLC投入运行后,其工作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三个阶段。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称作一个扫描周期。在整个运行期间,PLC的CPU以一定的扫描速度重复执行上述三个阶段。

 (一) 输入采样阶段
 在输入采样阶段,PLC以扫描方式依次地读入所有输入状态和数据,并将它们存入I/O映象区中的相应得单元内。输入采样结束后,转入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即使输入状态和数据发生变化,I/O映象区中的相应单元的状态和数据也不会改变。因此,如果输入是脉冲信号,则该脉冲信号的宽度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该输入均能被读入。

 (二) 用户程序执行阶段
 在用户程序执行阶段,PLC总是按由上而下的顺序依次地扫描用户程序(梯形图)。在扫描每一条梯形图时,又总是先扫描梯形图左边的由各触点构成的控制线路,并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对由触点构成的控制线路进行逻辑运算,然后根据逻辑运算的结果,刷新该逻辑线圈在系统RAM存储区中对应位的状态;或者刷新该输出线圈在I/O映象区中对应位的状态;或者确定是否要执行该梯形图所规定的特殊功能指令。
 即,在用户程序执行过程中,只有输入点在I/O映象区内的状态和数据不会发生变化,而其他输出点和软设备在I/O映象区或系统RAM存储区内的状态和数据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且排在上面的梯形图,其程序执行结果会对排在下面的凡是用到这些线圈或数据的梯形图起作用;相反,排在下面的梯形图,其被刷新的逻辑线圈的状态或数据只能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对排在其上面的程序起作用。

 (三) 输出刷新阶段
 当扫描用户程序结束后,PLC就进入输出刷新阶段。在此期间,CPU按照I/O映象区内对应的状态和数据刷新所有的输出锁存电路,再经输出电路驱动相应的外设。这时,才是PLC的真正输出。

比较下二个程序的异同:
程序1:

程序2:

这两段程序执行的结果完全一样,但在PLC中执行的过程却不一样。
Ø 程序1只用一次扫描周期,就可完成对%M4的刷新;
Ø 程序2要用四次扫描周期,才能完成对%M4的刷新。

 这两个例子说明:同样的若干条梯形图,其排列次序不同,执行的结果也不同。另外,也可以看到:采用扫描用户程序的运行结果与继电器控制装置的硬逻辑并行运行的结果有所区别。当然,如果扫描周期所占用的时间对整个运行来说可以忽略,那么二者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一般来说,PLC的扫描周期包括自诊断、通讯等,如下图所示,即一个扫描周期等于自诊断、通讯、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输出刷新等所有时间的总和。

 二. PLC的I/O响应时间
 为了增强PLC的抗干扰能力,提高其可靠性,PLC的每个开关量输入端都采用光电隔离等技术。
 为了能实现继电器控制线路的硬逻辑并行控制,PLC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微型计算机的运行方式(扫描技术)。
 以上两个主要原因,使得PLC得I/O响应比一般微型计算机构成的工业控制系统满的多,其响应时间至少等于一个扫描周期,一般均大于一个扫描周期甚至更长。

所谓I/O响应时间指从PLC的某一输入信号变化开始到系统有关输出端信号的改变所需的时间。其最短的I/O响应时间与最长的I/O响应时间如图所示:
最短I/O响应时间:

最长I/O响应时间:

八. PLC的I/O系统
 一. I/O寻址方式
 PLC的硬件结构主要分单元式和模块式两种。前者将PLC的主要部分(包括I/O系统和电源等)全部安装在一个机箱内。后者将PLC的主要硬件部分分别制成模块,然后由用户根据需要将所选用的模块插入PLC机架上的槽内,构成一个PLC系统。
 不论采取哪一种硬件结构,都必须确立用于连接工业现场的各个输入/输出点与PLC的I/O映象区之间的对应关系,即给每一个输入/输出点以明确的地址确立这种对应关系所采用得方式称为I/O寻址方式。
 I/O寻址方式有以下三种:
Ø 固定的I/O寻址方式
这种I/O寻址方式是由PLC制造厂家在设计、生产PLC时确定的,它的每一个输入/输出点都有一个明确的固定不变的地址。一般来说,单元式的PLC采用这种I/O寻址方式。
Ø 开关设定的I/O寻址方式
这种I/O寻址方式是由用户通过对机架和模块上的开关位置的设定来确定的。
Ø 用软件来设定的I/O寻址方式
这种I/O寻址方式是有用户通过软件来编制I/O地址分配表来确定的。

网友(2008-03-19):

最好能发一些plc梯形图实例,供我们这些初学者参考.,

网友:

一、花式喷泉控制系统工作流程如下:
1.喷泉由中间的大喷泉和旁边两个小喷泉组成,其中小喷泉只有一格喷头,大喷泉由1号中间喷头,2号、3号、4号环形喷头组成;如图1所示。
2.小喷泉工作方式:喷泉装置启动后,开始喷水,直到按下停止按钮;
3.大喷泉工作方式:喷泉装置启动后,1号中间喷头开始喷水,延时5后,2号环形喷头开始喷水,延时5s后,3号环形喷头开始喷水,延时5s后,4号喷头开始喷水,延时5s后,1号和3号开始喷水,延时5s后,2号和4号开始喷水,延时5s后,大喷泉1、2、3、4号喷头一起喷水,延时5s后又重复上述动作,直到按下停止按钮。

二、 SIMIT对象与PLC的输入和输出接口
主要I/O分配及符号表如下

花式喷泉控制系统的PLC程序清单如下:

,

网友(2008-05-07):

最好能发一些plc梯形图实例,供我们这些初学者参考., ,

网友:

,

网友(2008-06-07):

如果有图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

网友:

哪位朋友有西门子S7-2OOPLC编程软件(中文的)?请给我发一份吧,在此先说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longyuang123@sina.com,

网友(2008-11-03):

我是一个初学者,各位大哥能不能给一个PLC与电动机的接线实物图。谢谢!,

网友:

PLC及电气自动化入门培训简章

培训目的
PLC的广泛应用与普及,又加上大学教育与企业实践之间的悬殊,使得PLC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变得异常短缺,因此在自动化异常发达的今天,PLC的现场工程师的短缺成了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应届毕业生缺少实战经验,也很难找工作,其他设备维修维护人员缺少系统学习,电工人员对这方面知识相对缺乏。面对这种情况有大量的现场电气人员及想从事该职业的人员需要接受电气自动化PLC的实践操作培训。

授课老师
授课老师由多年从事自动化工作的一线技术人员和专家组成,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更具有多项自动化系统集成的实践经验。

培训课程
1) 每月第一周举办西门子公司S7-200 PLC 培训
培训对象:现场设计调试或安装需要使用S7-200 PLC工程师及已有电工基础想从事更高职位工作的电气技术人员。
课程目的:通过这门课,应掌握以下内容: S7-200 PLC的硬件结构STEP 7 MicroWIN 软件编写控制程序;
预备知识:具备继电器接触逻辑控制知识,熟悉操作计算机;
培训设备:S7-200 PLC设备箱;培训人数不多于8人;
时间分配:5天,50% 课程,50%练习;
培训费:3000.00;
培训内容
□SIMATIC S7-200的特性
□SIMATIC S7-200的CPU结构与安装
□SIMATIC S7-200的扩展模板和地址赋值表
□STEP Micro/Win的安装与设置
□SIMATIC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程序结构及执行特点
□用STEP 7 Micro/Win工具软件编程、文件制作、程序测试和故障诊断
□基本的操作指令:位指令及数字指令
□特殊操作指令
□子程序和模拟量处理 及PID控制
□ 常用HMI面板的介绍 及和S7-200通讯;
参加本培训赠送本公司编制的全套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培训资料及STEP 7 MicroWIN 软件
2) 每月第二周举办罗克韦尔公司SLC500 PLC培训
培训对象:设计或安装需要使用SLC500 PLC工程师及已有其他低端小型PLC基础想学习高端PLC的电气技术人员;
课程目的:通过这门课,应掌握以下内容:了解 SLC500 PLC的硬件结构网络和Rslogix500软件编写控制程序;
预备知识:具备PLC基本知识和逻辑编程,熟悉计算机基本操作及基本外语知识;
培训设备:SLC500 PLC设备箱;培训人数不多于4人;
时间分配:5天,60% 课程,40%练习;
培训费:3500.00;
培训内容:
□ 掌握SLC500 PLC硬件的基本知识
□ 了解不同类型的CPU结构和应用
□ 掌握三种不同类型电源的功能和配置
□ SLC模块的选型;
□ 学习SLC的本地I/O配置DeviceNet 总线I/O配置;

■ 软件部分
□ 掌握中Rslogix500的硬件和网络配置;
□ 掌握Rslogix500变量的数据结构及寻址 ;
□ 学习Rslogix500软件指令;
□ 学习标准编程语言;
另外参加本培训赠送RSLOGIX500软件。
3) 每月第三周举办施耐德公司QUANTUM PLC 培训
培训对象:设计或安装需要使用QUANTUM PLC工程师及已有其他低端小型PLC基础想学习高端PLC的电气技术人员;
课程目的:通过这门课,应掌握以下内容:了解 Quantum PLC的硬件结构和Concept2.5软件编写控制程序;
预备知识:具备PLC基本知识和逻辑编程,熟悉操计算机基本操作及基本外语知识;
培训设备:Quantum PLC设备箱;培训人数不多于4人;
时间分配:5天,60% 课程,40%练习;
培训费:3500.00;
培训内容:
□ 掌握Quantum PLC硬件的基本知识
□ 了解不同类型的CPU结构和应用
□ 掌握三种不同类型电源的功能和配置
□ Quantum模块的选型
□ 学习Quantum的三种I/O系统的配置(Local I/O, RI/O,DI/O)
■ 软件部分
□ 掌握Concept2.5中的硬件和网络配置
□ 掌握Quantum PLC变量的数据结构
□ 学习五种标准编程语言(LD,FBD,IL,ST,SFC)
□ 学习Quantum PLC的简单故障处理
另外:参加本培训赠送CONCEPT2.5及CONCEPT2.6软件

4) 每月第四周举办电气自动化入门综合培训
培训对象:针对将毕业或已经毕业正在找工作而无实际经验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
课程目的:使其在最短时间内入门,获得足够经验,增强面试信心,顺利找到自动化相关工作。
预备知识:能操作计算机。
培训设备:电气综合设备箱,S7-200 PLC设备箱;培训人数不多于8人
时间分配:5天,50%课程,50%练习;
培训费:3000.00;
培训内容:
□ 低压电器及继电器逻辑控制系统
□ 常用传感器及各类现场检测开关
□ PLC及HMI入门(以西门子公司S7-200PLC及TP070 HMI讲解)
□ AutoCAD 制图及电气原理图绘制
□ 电气自动化工程师简历书写及面试注意点
□ 电气自动化工程师职业规划
□ 参加本培训赠送电气自动化全套培训教材及STEP 7 MicroWIN 软件
培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早上8:30到下午4点
培训地点:北京丰台区万年花城万芳园一期11号楼6单元302室(首都经贸大学北门正对面)
乘车路线:乘67,351,691,692路公交车樊家村站下车即到。或在三环夏家胡同站下,步行15分钟即到,详见附图。
为什么要选择我们
l 学员充分动手,而不仅仅只讲理论, 我们的教学设备是依照企业的现场控制特点,专门制作了多套专用实验箱,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学员的现场设备的实践需求,这样才能保证培训效果。因此学员在选择培训公司时首先要问清楚培训公司的性质—是学校性质的培训还是专业的自动化公司举办的培训,看看有没有专用的教学设备,有没有专业的培训教材,有没有实践理论合二为一的多媒体培训教室等。
l 为保证质量,小班培训,人手一机,每期不超过8人,一般来说小班授课有利于学员学习,有利于讲师重点辅导到每个学员,再者学习电气自动化(PLC)关键在于实践操作练习,若人多会影响实践效果,甚至有很多培训机构根本没有设备满足学员实际操作,因此要关注培训机构的办班规模。
l 我公司每月最后一周举办的《电气自动化综合培训课》,是专门针对没有工作经验的学员,而一般的自动化培训只针对某一种PLC或控制设备进行培训,要求学员要有一定的相关工作经验,该课程以就业为培训导向,正在找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报名该课程非常适合,我们还会教授面试技巧,如何写电气工程师简历,使学员在培训结束后能顺利找到电气自动化相关工作。
l 课形式 :采用理论实践相结合,理论实践的比例一比一,讲课全程实物互动,软件的学习采用多媒体投影实际讲解,学员步步紧跟讲师学习,保证培训过程不掉队,实践课程可以对个别学员一对一辅导,从继电器控制的基础知识,逐步引出PLC的学习,培训老师步步领进,学员步步实践,短期内基本上都能学会,这种短期培训对无经验者,想快速获得经验是非常适合的。
l 一期不会还可以下期再学这对学员也是非常有利。
l 可周一试听一天后,再决定是否报名。
咨询报名联系:雷工13911128039 E-MAIL:BJ_HYZT@126.COM

培训地点及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