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重装系统步骤

楼主(2008-03-16):
工控机重装系统步骤

准备好系统盘
断开上位机与设备的通讯(该步要在计算机断电的情况下进行)
将计算机设置为光驱启动,然后将光盘放入光驱,启动计算机进行系统恢复,结束后按提示将恢复盘取出,再重新启动计算机。
重新启动进入系统后,计算机提示找到C盘,几个盘都找到后再重新启动。
系统稳定,不需要重新启动后,将恢复盘中的“xxx.exe”文件拷贝到计算机硬盘,完成后将恢复盘取出,保存好。
在硬盘上运行“system.exe”文件,此文件为自解压文件,运行后点击右上角的unzip”即可,则软件自行安装到C:\system目录下,运行YcomForm.exe文件,设定数据,(由于计算机被恢复原来的数据密码等文件丢失,所以设定数据时需要输入初始密码peter再修改你需要的密码,进行数据设定,另外再第一次运行软件时由于没有任何数据文件,会被显示数据记录错误等内容,为正常现象,只需按确定即可,当设定好数据后就不会出现该情况了)。
将数据按工艺需要设定好后,先关闭计算机并关闭电源。然后将与计算机的通讯连接好,开电开机算计,再运行软件,OK!
恢复完系统后,打印机驱动需要重新安装,否则打印机不能正常工作。
另外,如恢复不了,有可能计算机硬件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