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集成稳压电路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8-03-13):
三端集成稳压电路使用注意事项

正确使用集成稳压电路,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1)分清三个引出脚。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入、输出和接地端装错时很容易损坏,需特别注意。同时,在安装时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接地端一定要焊接良好,否则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接地端的松动,会导致输出端电压的波动,易损坏输出端上的其它电路,也可能损坏集成稳压电路。另外,在拆装集成稳压电路时要先断开电源;输出电压大于6V的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入、输出端需接一保护二极管,可防止输入电压突然降低时,输出电容对输出端放电引起三端集成稳压器的损坏。

(2)正确选择输入电压范围。三端集成稳压电路是一种半导体器件,内部管子有一定的耐压值。为此,变压器的绕组电压不能过高,整流器的输出电压的最大值不能大于集成稳压电路的最大输入电压。7805(7905)-7818(7918)的最大输入电压为35V,7824(7924)的最大输入电压为40V。由于三端集成稳压电路有一个使用最小压差(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差值)的限制,所以变压器的绕组电压也不能过低。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约为2V。一般应使这一压差保持在6V左右。

(3)保证散热良好。对于用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组成的大功率稳压电源。应在三端集成稳压电路上安装足够大的散热器。当散热器的面积不够大,而内部调整管的结温达到保护动作点附近时,集成稳压电路的稳压性能将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