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PLC使用的步进电机控制驱动器

楼主(2008-03-14):
适用PLC使用的步进电机控制驱动器

一、系统硬件

  本系统采用软件环分驱动大量工作由软件完成。硬件电路十分简单。
同PLC 配合闭环控制步进电机是该驱动器的一种典型应用。

二、系统工作原理

  众所周知普通的PLC 可编程控制器输入为OC 门或继电器很少有高速脉冲输出口但一般有脉冲计数输入接口。我们利用这一特征点通过以下配置可方便的完成机械运动的过程或位置控制。
在机械运动机构上安装过程控制使用的长光栅并在运动机构一端设定限位开关为机械原点(可用光电、霍尔元件) 远离限位开关为步进电机运行的正方向。当步进电机通电后首先向机械原点运行当碰到限位开关时 PLC 内部的计数器自动清零。如我们要进行机械运动的过程控制通过光栅与步进电机带动的机械部件相连确定步进电机与
光栅的脉冲当量值之后即可在PLC 可编程控制器上编程实现高速高效的过程控制了。例如: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为01001mm 与之配合的光栅反馈脉冲也选配输出每个脉冲为01001mm 这样步进电机每走一步光栅反馈一次信号到PLC 内计数器则加(或减) 一。

  由于该步进电机控制驱动器有7 种速度可选在不同的运动情况下选不同的速度当运行到确定的位置后停止步进电机即可。同时控制驱动器内还自带升降频控制、整步/ 细分切换等功能所以PLC 的控制使用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