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基本工作原理
chenqiang

楼主(2008-04-15):
PLC的基本工作原理
可编程控制器,英文称
ProgrammableLogicController
,简称
PLC
。
PLC
是基于电子计算机,且适用于工业现场工作的电控制器。它源于继电控制装置,但它不像继电装置那样,通过电路的物理过程实现控制,而主要靠运行存储于
PLC
内存中的程序,进行入出信息变换实现控制。
PLC
基于电子计算机,但并不等同于普通计算机。普遍计算机进行入出信息变换,多只考虑信息本身,信息的入出,只要人机界面好就可以了。而
PLC
则还要考虑信息入出的可靠性、实时性,以及信息的使用等问题。特别要考虑怎么适应于工业环境,如便于安装,抗干扰等问题。
1.1
实现控制要点
输入输出信息变换、可靠物理实现,可以说是
PLC
实现控制的两个基本要点。
输入输出信息变换靠运行存储于
PLC
内存中的程序实现。
PLC
程序既有生产厂家的系统程序
(
不可更改
)
,又有用户自行开发的应用(用户)程序。系统程序提供运行平台,同时,还为
PLC
程序可靠运行及信号与信息转换进行必要的公共处理。用户程序由用户按控制要求设计。什么样的控制要求,就应有什么样的用户程序。
可靠物理实现主要靠输人(
INPUT
)及输出(
OUTPUT
)电路。
PLC
的
I/O
电路,都是专门设计的。输入电路要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以去掉高频干扰。而且与内部计算机电路在电上是隔离的,靠光耦元件建立联系。输出电路内外也是电隔离的,靠光耦元件或输出继电器建立联系。输出电路还要进行功率放大,以足以带动一般的工业控制元器件,如电磁阀、接触器等等。
I/O
电路是很多的,每一输入点或输出点都要有一个
I
或
O
电路。
PLC
有多
I/O
用点,一般也就有多少个
I/O
用电路。但由于它们都是由高度集成化的电路组成的,所以,所占体积并不大。
输入电路时刻监视着输入状况,并将其暂存于输入暂存器中。每一输入点都有一个对应的存储其信息的暂存器。
输出电路要把输出锁存器的信息传送给输出点。输出锁存器与输出点也是一一对应的
这里的输入暂存器及输出锁存器实际就是
PLC
处理器
I/O
口的寄存器。它们与计算机内存交换信息通过计算机总线,并主要由运行系统程序实现。把输人暂存器的信息读到
PLC
的内存中,称输入刷新。
PLC
内存有专门开辟的存放输入信息的映射区。这个区的每一对应位(
bit
)称之为输入继电器,或称软接点。这些位置成
,表示接点通,置成
为接点断。由于它的状态是由输入刷新得到的,所以,它反映的就是输入状态。
输出锁存器与
PLC
内存中的输出映射区也是对应的。一个输出锁存器也有一个内存位(
bit
)与其对应,这个位称为输出继电器,或称输出线圈。靠运行系统程序,输出继电器的状态映射到输出锁存器。这个映射也称输出刷新。输出刷新主要也是靠运行系统程序实现的。这样,用户所要编的程序只是,内存中输入映射区到输出映射区的变换,特别是怎么按输入的时序变换成输出的时序。这是一个数据及逻辑处理问题。由于
PLC
有强大的指令系统,编写出满足这个要求的程序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较为容易的。
1.2
实现控制过程
简单地说,
PLC
实现控制的过程一般是:
图
1.1 PLC
典型开机流程
输入刷新
--
再运行用户程序
--
再输出刷新
--
再输入刷新
--
再运行用户程序
--
再输出刷新
……
永不停止地循环反复地进行着。
图
1.1
所示的流程图反映的就是上述过程。它也反映了信息的时间关系。
有了上述过程,用
PLC
实现控制显然是可能的。因为:有了输入刷新,可把输入电路监控得到的输入信息存入
PLC
的输入映射区;经运行用户程序,输出映射区将得到变换后的信息;再经输出刷新,输出锁存器将反映输出映射区的状态,并通过输出电路产生相应的输出。又由于这个过程是永不停止地循环反复地进行着,所以,输出总是反映输入的变化的。只是响应的时间上,略有滞后。当然,这个滞后不宜太大,否则,所实现的控制不那么及时,也就失去控制的意义。
为此,
PLC
的工作速度要快。速度快、执行指令时间短,是
PLC
实现控制的基础。事实上,它的速度是很快的,执行一条指令,多的几微秒、几十微秒,少的才零点几,或零点零几微秒。而且这个速度还在不断提高中。
图
1.1
所示的过程是简化的过程,实际的
PLC
工作过程还要复杂些。除了
I/O
刷新及运行用户程序,还要做些公共处理工作。
公共处理工作有:循环时间监控、外设服务及通讯处理等。
监控循环时间的目的是避免
"
死循环
"
,避免程序不能反复不断地重复执行。办法是用
"
看门狗
"
(
Watchingdog
)。只要循环超时,它可报警,或作相应处理
.
外设服务是让
PLC
可接受编程器对它的操作,或通过接口向输出设备如打印机输出数据
.
通讯处理是实现
PLC
与
PLC
,或
PLC
与计算机,或
PLC
与其它工业控制装置或智能部件间信息交换的。这也是增强
PLC
控制能力的需要。
也就是说,实际的
PLC
工作过程总是:公共处理
--I/O
刷新
--
运行用户程序
--
再公共处理
--……
反复不停地重复着。
1.3
可编程控制器实现控制的方式
用这种不断地重复运行程序实现控制称扫描方式。是用计算机进行实时控制的一种方式。此外,计算机用于控制还有中断方式。在中断方式下,需处理的控制先申请中断,被响应后正运行的程序停止运行,转而去处理中断工作(运行有关中断服务程序)。待处理完中断,又返回运行原来程序。哪个控制需要处理,哪个就去申请中断。哪个不需处理,将不被理睬。显然,中断方式与扫描方式是不同的。
在中断方式下,计算机能得到充分利用,紧急的任务也能得到及时处理。但是,如果同时来了几个都要处理的任务该怎么办呢?优先级高的还好办,低的呢?可能会出现照顾不到之处。所以,中断方式不大适合于工作现场的日常使用。
但是,
PLC
在用扫描方式为主的情况下,也不排斥中断方式。即,大量控制都用扫描方式,个别急需的处理,允许中断这个扫描运行的程序,转而去处理它。这样,可做到所有的控制都能照顾到,个别应急的也能进行处理。
PLC
的实际工作过程比这里讲的还要复杂一些,分析其基本原理,也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有关人员如果能把上面介绍的入出变换、物理实现
--
信息处理、
I/O
电路
--
空间、时间关系
--
扫描方式并辅以中断方式,作为一种思路加以研究,弄清了它,也就好理解
PLC
是怎样去实现控制的,也就好把握住
PLC
基本原理的要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