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7-300/400编程技巧三则

楼主(2008-04-15):
siemens S7-300/400编程技巧三则

S7 300/400 的一些功能和技巧2
数据块拷贝
FUNCTION FC 100 : VOID
TITLE =
//DB BLOCK COPY
AUTHOR : AXG
NAME : DBBTODBB
VERSION : 0.1

VAR_INPUT
  SOU_DB : INT ; //SOURCE DB NUMBER
  LENG : INT ; //HOW MANY TO COPY
  DES_DB : INT ; //DESTINATION DB NUMBER
END_VAR
VAR_TEMP
  SOURCE : ANY ;
  DEST : ANY ;
END_VAR
BEGIN
NETWORK
TITLE =

      LAR1  P##SOURCE; // Load 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ANY pointers in AR1.
      L     B#16#10; // Load the syntax ID and
      T     LB [AR1,P#0.0]; // transfer it to the ANY pointer.
      L     B#16#4; // Load data type WORD and
      T     LB [AR1,P#1.0]; // transfer it to the ANY pointer.
      L     #LENG; // Load HOW MANY WORDS and
      T     LW [AR1,P#2.0]; // transfer them to the ANY pointer
      L     #SOU_DB; // Source is DB[?], DBB0.0
      T     LW [AR1,P#4.0]; //
      L     P#DBX 0.0; //
      T     LD [AR1,P#6.0]; //
      LAR1  P##DEST; //Load the DESTINATION address of the ANY pointer in AR1.
      L     B#16#10; //Load the syntax ID and
      T     LB [AR1,P#0.0]; //transfer it to the ANY pointer.
      L     B#16#4; //Load data type WORD and
      T     LB [AR1,P#1.0]; //transfer it to the ANY pointer.
      L     #LENG; //Load HOW MANY WORDS and
      T     LW [AR1,P#2.0]; //transfer them to the ANY pointer.
L     #DES_DB; //Destination is DB{?}, DBB0.0
      T     LW [AR1,P#4.0];
      L     P#DBX 0.0; //
      T     LD [AR1,P#6.0]; //
      CALL "BLKMOV" (//Call the block move system function
           SRCBLK                   := #SOURCE,//
           RET_VAL                  := MW   210,//Evaluate the BR bit and MW 210
           DSTBLK                   := #DEST);//

END_FUNCTION

使用说明:可直接调用,#SOURCE---源数据块号
                      #DEST------目标数据块号
                       #LENG----要拷贝数据的长度

S7 300/400 的一些功能和技巧2

单键翻转
FUNCTION FC 11 : VOID
TITLE =
//
AUTHOR : AXG
FAMILY : ESU
NAME : SDZF
VERSION : 0.0

BEGIN
NETWORK
TITLE =
A     M     0.0;
      A     M     0.1;
      =     M     58.0;
NETWORK
TITLE =

      A     M     58.0;
      AN    M     58.1;
      =     M     58.2;
NETWORK
TITLE =

      A     M     58.2;
      S     M     58.1;
      ON    M     58.0;
      ON    M     0.0;
      R     M     58.1;
 NOP   0;
NETWORK
TITLE =

      A     M     58.2;
      A     M     58.4;
      =     M     58.3;
NETWORK
TITLE =

      A     M     58.2;
      AN    M     58.3;
      AN    M     58.4;
      S     M     58.4;
      O     M     58.3;
      ON    M     0.0;
      R     M     58.4;
      NOP   0;

END_FUNCTION

使用说明:M0.0----使能
          M0.1----单键使M58.4翻转

S7 300/400 的一些功能和技巧3

循环读模拟量入DB块
      L     #DB_NO
      T     LW     0
      OPN   DB [LW 0]
      L     #PIW_ADDR
      SLD   3
      T     LD     4
      L     #DBD_ADDR
      SLD   3
      T     LD     8
      L     #CH_LEN
NEXT: T     LW     0
      L     LD     4
      LAR1
      L     PIW [AR1,P#0.0]
      T     LW     2

     { CALL  "Read Analog Value 464-2"
       IN     :=LW2
       HI_LIM :=5.000000e+002
       LO_LIM :=-1.000000e+001      将模拟量转换成工程量
BIPOLAR:=TRUE
       RET_VAL:=LW10
OUT    :=LD12   }
   L     LD     8
      LAR1
      L     LD     2
      T     DBD [AR1,P#0.0]
      L     LD     4
      +     L#16
      T     LD     4
      L     LD     8
      +     L#32
      T     LD     8
      L     LW     0
      LOOP  NEXT

PIW_Addr :模拟块通道起始地址
CHI_LEN :要读入的 通道数
DB_NO :存储数据块
DBW_Addr :存储在数据块中的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