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及应用选型

楼主(2008-04-09):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及应用选型

1 概 述
变频技术是应交流电机无级调速的需要而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电力电子器件从SCR(晶闸管)、GTO(门极可关断晶闸管)、BJT(双极型功率晶体管)、MOSFET(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SIT(静电感应晶体管)、SITH(静电感应晶闸管)、MGT(MOS控制晶体管)、MCT(MOS控制品闸管)发展到今天的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HVIGBT(耐高压绝缘栅双极型晶闸管),器件的更新促使电力变换技术的不断发展。20世纪70年代开始,脉宽调制变压变频(PWM—VVVF)调速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作为变频技术核心的PWM模式优化问题吸引着人们的浓厚兴趣,并得出诸多优化模式,其中以鞍形波PWM模式效果最佳。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日、德、英等发达国家的VVVF变频器已投入市场并广泛应用。
2 变频器控制方式
低压通用变频输出电压在380 ~ 650V,输出功率在0.75 ~ 400kW,工作频率在0 ~ 400Hz,它的主电路都采用交-直-交电路。其控制方式经历以下四代。
2.1 以U/f = C,正弦脉宽调制(SPWM)控制方式
其特点是:控制电路结构简单、成本较低,机械特性硬度也较好,能够满足一般传动的平滑调速要求,已在产业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控制方式在低频时,由于输出电压较小,受定子电阻压降的影响比较显著,故造成输出最大转矩减小。另外,其机械特性终究没有直流电动机硬,动态转矩能力和静态调速性能都还不尽如人意,但系统性能不高、控制曲线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转矩响应慢、电机转矩利用率不高,低速时因定子电阻和逆变器死区效应的存在而性能下降,稳定性变差等。因此人们又研究出矢量控制变频调速。
2.2 以电压空间矢量(磁通轨迹法),又称SVPWM控制方式
它是以三相波形整体生成效果为前提,以逼近电机气隙的理想圆形旋转磁场轨迹为目的,一次生成三相调制波形。以内切多边形逼近圆的方式而进行控制的。经实践使用后又有所改进:引入频率补偿,能消除速度控制的误差;通过反馈估算磁链幅值,消除低速时定子电阻的影响;将输出电压、电流成闭环,以提高动态的精度和稳定度。但控制电路环节较多,且没有引入转矩的调节,所以系统性能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2.3 以矢量控制(磁场定向法)又称VC控制
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的做法是:将异步电动机在三相坐标系下的定子交流电流Ia、Ib、Ic、通过三相—二相变换,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交流电流Ia1Ib1,再通过按转子磁场定向旋转变换,等效成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直流电流Im1、It1(Im1相当于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It1相当于与转矩成正比的电枢电流),然后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求得直流电动机的控制量,经过相应的坐标反变换,实现对异步电动机的控制。
其实质是将交流电动机等效直流电动机,分别对速度,磁场两个分量进行独立控制。通过控制转子磁链,以转子磁通定向,然后分解定子电流而获得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然而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以及矢量变换的复杂性,实际效果不如理想的好。矢量控制方法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系统特性受电动机参数的影响较大,且在等效直流电动机控制过程中所用矢量旋转变换较复杂,使得实际的控制效果难以达到理想分析的结果。
2.4 以直接转矩控制,又称DTC控制
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的DePenbrock教授首次提出了直接转矩控制变频技术。该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上述矢量控制的不足,并以新颖的控制思想、简洁明了的系统结构、优良的动静态性能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地应用在电力机车牵引的大功率交流传动上。
直接转矩控制直接在定子坐标系下分析交流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控制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它不需要将交流电动机化成等效直流电动机,因而省去了矢量旋转变换中的许多复杂计算;它不需要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也不需要为解耦而简化交流电动机的数学模型。
2.5 矩阵式交—交方式
VVVF变频、矢量控制变频、直接转矩控制变频都是交—直—交变频中的一种。其共同缺点是输入功率因数低,谐波电流大,直流回路需要大的储能电容,再生能量又不能反馈回电网,即不能进行四象限运行。为此,矩阵式交—交变频应运而生。由于矩阵式交—交变频省去了中间直流环节,从而省去了体积大、价格贵的电解电容。它能实现功率因数为l,输入电流为正弦且能四象限运行,系统的功率密度大。该技术目前虽尚未成熟,但仍吸引着众多的学者深入研究。其实质不是间接的控制电流、磁链等量,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制量来实现的。具体方法是:
控制定子磁链——引入定子磁链观测器,实现无速度传感器方式;
自动识别(ID)——依靠精确的电机数学模型,对电机参数自动识别;
算出实际值——对定子阻抗、互感、磁饱和因素、惯量等算出实际的转矩、定子磁链、转子速度进行实时控制;
实现Band - Band控制——按磁链和转矩的Band - Band控制产生PWM信号,对逆变器开关状态进行控制;
具有快速的转矩响应(<2ms),很高的速度精度(±2%,无PC反馈),高转矩精度(<+3%)。
具有较高的起动转矩及高转矩精度,尤其在低速时(包括0速度时),可输出150% ~ 200%转矩。
3 变频器控制方式的合理选用
控制方式是决定变频器使用性能的关键所在。目前市场上低压通用变频器品牌很多,包括欧、美、日及国产的共约50多种。选用变频器时不要认为档次越高越好,其实只要按负载的特性,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便做到量才使用、经济实惠。附表中参数供选用时参考。

表一

控制方式 U/f=C控制 电压空间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 直接转矩控制
反馈装置 不带PG 带PG或PID 调节器 不要 不带PG 带PG或编码器
速比I <1:40 1:60 1:100 1:100 1:1000 1:100
起动转矩(在3Hz) 150% 150% 150% 150% 零转速时为150% 零转速时为>150%~200%
静态速度精度/% ±(0.2~0.3) ±(0.2~0.3) ±0.2 ±0.2 ±0.02 ±0.2
适用场合 一般风机、泵类等 较高精度调速,控制 一般工业上的调速或控制 所有调速或控制 伺服拖动、高精传动、转矩控制 负荷起动、起重负载转矩控制系统,恒转矩波动大负载

*直接转矩控制,在带 PG 或编码器后,I可拓展至 1 : 1000,静态速度精度的达 +0.01% 。
4 转矩控制型变频器的选型及相关问题
基于调速方便、节能、运行可靠的优点,变频调速器已逐渐替代传统的变极调速、电磁调速和调压调速方式。在推出PWM磁通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数年后,1998年末又出现采用DTC控制技术的变频器(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ABB公司的ACS600系列是第一代采用DTC技术的变频器,它能够用开环方式对转速和转矩进行准确控制,而且动态和静态指标已优于PWM闭环控制指标。
直接转矩控制它以测量电机电流和直流电压作为自适应电机模型的输入。该模型每隔25μs产生一组精确的转矩和磁通实际值,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较器将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与转矩和磁通的给定值的最佳开关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它是通过对转矩和磁通的测量,即刻调整逆变电路的开关状态,进而调整电机的转矩和磁通,以达到精确控制的目的。
4.1 选型原则
在选型前,首先要根据机械对转速(最高、最低)和转矩(起动、连续及过载)的要求,确定机械要求的最大输入功率(即电机的额定功率最小值)。
P=n.T/9950(kW)
式中:P-机械要求的输入功率(kW)
n-机械转速(转/分)
T-机械的最大转矩(N.m)
然后,选择电机的极数和额定功率。电机的极数决定了同步转速,要求电机的同步转速尽可能地覆盖整个调速范围,使连续负载容量高一些。为了充分利用设备潜能,避免浪费,可允许电机短时超出同步速度,但必须小于电机允许的最大速度。转矩取设备在起动、连续运行、过载或最高速等状态下的最大转矩。最后,根据变频器输出功率和额定电流稍大于电机的功率和额定电流确定变频器的参数与型号。
注意的是,变频器的额定容量及参数是针对一定的海拔高度和环境温度而标出的,一般指海拔1000m以下,温度在40℃或25℃以下。若使用环境超出该规定,在根据变频器参数确定型号前要考虑由此造成的降容因素。
4.2 变频器的外部配置及应注意的问题
(1) 选择合适的外部熔断器,以便保护因内部短路对整流元件的损坏。变频器的型号确定后,若变频器内部整流回路前没有保护硅元件的快速熔断器,变频器与电源之间应配置符合要求的熔断器和隔离开关,不能用空气断路器代替熔断器和隔离开关。
(2) 选择变频器的引入和引出电缆。根据变频器的功率选择导线截面合适的三芯或四芯屏蔽动力电缆。尤其是从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动力电缆一定要选用屏蔽结构的电缆,且要尽可能短,这样可降低电磁辐射和容性漏电流。当电缆长度超过变频器所允许的输出电缆长度时,电缆的杂散电容将影响变频器的正常工作,为此要配置输出电抗器。对于控制电缆,尤其是I/0信号电缆也要用屏蔽结构的。对于变频器的可选件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电缆其长度不得超过10m。
(3) 在输入侧装交流电抗器或EMC滤波器。根据变频器安装场所的其它设备对电网品质的要求,若变频器工作时已影响这些设备正常运行,可在变频器输入侧装交流电抗器或EMC滤波器,来抑制由功率元件通断引起的谐波畸变和传导辐射。若与变频器连接的电网的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则不能选用EMC滤波器。当变频器用500V以上电压驱动电机时,需在输出侧配置du/dt滤波器,以抑制逆变输出电压尖峰和电压的变化,有利于保护电机,同时也降低了容性漏电流和电机电缆的高频辐射,以及电机的高频损耗和轴承电流。使用du/dt滤波器时要注意滤波器上的电压降将引起电机转矩的稍微降低;变频器与滤波器之间电缆长度不得超过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