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2n-10GM/FX2n-20GM介绍

楼主(2008-11-08):
FX2n-10GM/FX2n-20GM介绍

FX2n-10GM / FX2n-20GM定位模块是日本三菱公司的FX2x系列模块之一,内置了7. 8K步RAM,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作为PLC的专用单元。FX2n-10GM / FX2n-20GM通过专用连接电缆FX2N-GM-5EC与PLC连接。它输出脉冲系列,允许用户使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并通过驱动单元来进行位置控制。FX2n-10GM模块控制单轴,而FX2N-20GM模块可以控制两根轴,具有线性/圆弧插补功能。
FX2n-10GM / FX2n-20GM的定位可以使用相对坐标,也可使用绝对坐标,命令单位有mm,deg(度)、inch, pls脉冲)等几种。采用自动梯形模式加速/减速,最大速度为脉冲200kHz, 15300cm/min。回零操作可以自动也可手动;“DOG(近点)信号机械零点回归”提供DOG搜索功能;通过电气启动点设置可以进行自动电气零点回归;采用具有ABS检测功能MR-J2和MR-H型伺服电机时,可进行绝对位置检测。FX2N-20GM的主要控制输入信号有:FWD(手动正转)、RVS(手动反转)、ZRN(机械零点回归)、START(自动开始)、STOP(停止)、单步操作输入、DOG(近点信号), LSF(正向旋转极限)、LSR(反向旋转极限)、SVRDY(伺服准备)、SVEND(伺服结束)、PGO(零点信号)等;控制输出信号有:FP(正向旋转脉冲)、RP(反向旋转脉冲)、CLR(清除计数器)等。此外,还有12种系统参数设置、27种定位参数设置和19种110控制参数设置,可通过特殊数据寄存器来更改程序设置(系统设置除外),如表4-1所示。
一个计算机数字控制系统,除了使工作台准确定位以外,还必须控制刀具相对于工件以给定的速度,沿着指定的路径,切削工件轮廓。这个工作首先是由插补器完成的。所谓插补,实质上是进行路径起点和终点之间数据点的“密化”,即插补出起点和终点之间各点的坐标值。FX2n-20GM具有插补功能,协调X轴和Y轴进行插补运动。
FX2n-10GM / FX2n-20GM配有一种专用的定位语言(Cod指令)和顺序控制语言(基本指令和应用指令)。程序可通过专用编程工具写入FX2N-20GM,就可进行定位操作,也可用PLC中的程序来进行位置控制。PLC使用FROM,TO指令可对20GM的参数进行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