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设计组讨论话题

楼主(2010-05-06):
PLC设计组讨论话题

这里讨论PLC控制步进电机或者通讯协议的问题!

下面的讨论我会总结到这里:

为了降低学习的成本,打算用PLC学习板来搞这个,通讯协议用MODBUS,这样如果你的控制器支持MODBUS照样也可以接到上位机中,例如台达的PLC,欧姆龙的PLC甚至单片机也可以链接到上位机中。前提是你的控制器或PLC支持驱动两个步进电机。

最近构思了一下视觉追逐的机械结构,上传给大家看看
机构很简单,马达1是垂直旋转,马达2是水平旋转
马达就有普通的步进电机代替。
摄像头用比较好的家用摄像头即可!

下面是三菱FX系列PLC编程口通信协议

PLC设计组负责人 feifei3421

复杂规划PLC的志愿者招募或具体实施

2010年5月18日:

讨论结果----------------------

我们现在就用手头的PLC,要台达的用台达,有三菱的用三菱的,我这里用PLC学习板来做。

总的来说就是用PLC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打消用云台的念头了!

楼主:

开了话题

楼主:

讨论PLC和步进电机

楼主:

为了和大家一起交流,避免每次都要重新解释,我打算在线讨论都放在这个页面中

楼主:

为了降低学习的成本,打算用PLC学习板来搞这个,通讯协议用MODBUS,这样如果你的控制器支持MODBUS照样也可以接到上位机中,例如台达的PLC,欧姆龙的PLC甚至单片机也可以链接到上位机中

楼主:

PLC讨论

楼主:

建立这个目的是不让聊天记录消失,而且容易总结

网友:

发了个自作的流程图 参考下 不知是否符合项目要求

网友:

请问:摄像头距离目标(蝴蝶)大约多少米。

网友:

PLC学习板是个什么东东,类似PLC吗?支持MODBUS吗?

有两路脉冲输出吗?

网友:

若支持MOD,那么 它的功能码呢?

楼主:

MOD功能我还没有加到上面,现在只有三菱的通讯口协议

楼主: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5:37:58发表的评论:

PLC学习板是个什么东东,类似PLC吗?支持MODBUS吗?

有两路脉冲输出吗?

可以做到两路输出

楼主:

以下引用ceflsh在2010-5-6 11:08:25发表的评论:

请问:摄像头距离目标(蝴蝶)大约多少米。

因为是摄像头自动调焦的,所以如果蝴蝶飞的适当,还是可以找到的,最好是3-5米左右吧

楼主:


楼主:

我最近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我自己有KEYENCE以及台达等系列的PLC是否可以使用呢?因为我没有学习板~~~~~~

楼主:

以下引用houyilin82在2010-5-15 20:08:10发表的评论:

我自己有KEYENCE以及台达等系列的PLC是否可以使用呢?因为我没有学习板~~~~~~

完全可以啊

网友:

报道!!

网友:

来了!!!

网友:

同志们,出来了

楼主:

来了

网友:

讨论结果是不用云台控制,还是用步进电机来驱动吧

楼主:

是啊

网友:

那这样PLC的作用就大起来了

网友:

电脑中病毒......

楼主:

不会吧

网友:

真的......

楼主:

用360杀下

网友:

昨天晚上被攻击了......

网友:

在杀中...

楼主:

月底去东莞了

网友:

PLC讨论组组员招募~~~~~~~~~~~要报名啊?

网友:

报名后将自己的QQ留在上面。。。

网友: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12:26:48发表的评论:

报名后将自己的QQ留在上面。。。

支持!

楼主:

很好啊

网友:

这几天出去跑来跑去的。。。

好累。。。

网友:

过两天一个客户又要过来。。。。

又要跑机场。。。郁闷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2:37发表的评论:

过两天一个客户又要过来。。。。

又要跑机场。。。郁闷

业务很繁忙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13:14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2:37发表的评论:

过两天一个客户又要过来。。。。

又要跑机场。。。郁闷

业务很繁忙
潜在客户。。。

网友:

明天还有个要来我这里。。。

买软件的。。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4:22发表的评论:

明天还有个要来我这里。。。

买软件的。。

到!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14:58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4:22发表的评论:

明天还有个要来我这里。。。

买软件的。。

到!

很烦他。。。

他过来叫我教他用软件。。。无语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5:2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14:58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4:22发表的评论:

明天还有个要来我这里。。。

买软件的。。

到!

很烦他。。。

他过来叫我教他用软件。。。无语

就是那个人啊!无语了!

网友:

累得半死,钱一分都没赚到。。。

哎。。。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16:06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5:2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14:58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4:22发表的评论:

明天还有个要来我这里。。。

买软件的。。

到!

很烦他。。。

他过来叫我教他用软件。。。无语

就是那个人啊!无语了!

是啊,就是他,很烦他。。。

死皮赖脸的非要过来。。。

网友:

他说,我把他教会了。。。

以后一定买我软件,还要叫我教他PLC编程,模拟量处理。。。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7:40发表的评论:

他说,我把他教会了。。。

以后一定买我软件,还要叫我教他PLC编程,模拟量处理。。。

哈哈!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18:26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7:40发表的评论:

他说,我把他教会了。。。

以后一定买我软件,还要叫我教他PLC编程,模拟量处理。。。

哈哈!

模拟量处理千变万化。。。

各个项目的处理都不一样,让我教他写计算程序,反正都快被他烦死了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9:23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18:26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7:40发表的评论:

他说,我把他教会了。。。

以后一定买我软件,还要叫我教他PLC编程,模拟量处理。。。

哈哈!

模拟量处理千变万化。。。

各个项目的处理都不一样,让我教他写计算程序,反正都快被他烦死了

缠上你了!算你的了!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20:2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9:23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18:26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17:40发表的评论:

他说,我把他教会了。。。

以后一定买我软件,还要叫我教他PLC编程,模拟量处理。。。

哈哈!

模拟量处理千变万化。。。

各个项目的处理都不一样,让我教他写计算程序,反正都快被他烦死了

缠上你了!算你的了!

是啊,我现在就是被他给讹上了。。

又不好意思说他。。。

网友:

还说搞好了给我介绍项目什么的,狗屁!

我都快被他给气死了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21:46发表的评论:

还说搞好了给我介绍项目什么的,狗屁!

我都快被他给气死了

有很多人就是利用你这一点!要认清楚,笑脸不一定代表善意,坏脸不一定是坏事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23:2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21:46发表的评论:

还说搞好了给我介绍项目什么的,狗屁!

我都快被他给气死了

有很多人就是利用你这一点!要认清楚,笑脸不一定代表善意,坏脸不一定是坏事

他就是在利用我,今天给我打电话说过来,让我在家等他,我说我要出去,他说等他过来教了他再出去,死皮赖脸的

网友:

怎么会有这样死皮赖脸的人呢。。。

搞不懂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24:24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23:2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21:46发表的评论:

还说搞好了给我介绍项目什么的,狗屁!

我都快被他给气死了

有很多人就是利用你这一点!要认清楚,笑脸不一定代表善意,坏脸不一定是坏事

他就是在利用我,今天给我打电话说过来,让我在家等他,我说我要出去,他说等他过来教了他再出去,死皮赖脸的

你可以告诉他,你有重要的事要做!小心不要被人利用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25:15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24:24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23:2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21:46发表的评论:

还说搞好了给我介绍项目什么的,狗屁!

我都快被他给气死了

有很多人就是利用你这一点!要认清楚,笑脸不一定代表善意,坏脸不一定是坏事

他就是在利用我,今天给我打电话说过来,让我在家等他,我说我要出去,他说等他过来教了他再出去,死皮赖脸的

你可以告诉他,你有重要的事要做!小心不要被人利用

反正我现在也不管他,明天出去把他堵在外面车站,不让他过来,我直接和他说清楚,我有事情处理!!

网友:

出去接我老婆,外面下好大的雨。。。

网友:

等下聊。。。

楼主:

我遇到过两次这样事!

一次是,一个人要和我谈合作,说的很好的,出多少钱,怎么运作等等,甚至要拟合同,最后我要求一起坐下谈谈,并且我出技术,这个人就不见了,很简单是个骗子

楼主:

还有一次!是谈机器视觉的事,说的很好的,我把方案都做好了,甚至一些程序都给了他,说好五一来这边聊下!结果失踪了!

楼主:

不要告诉我你把家里的地址都告诉他了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30:05发表的评论:

不要告诉我你把家里的地址都告诉他了

没呢!!!

但是他知道大体位置

网友:

你被涮了好几次????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50:02发表的评论:

你被涮了好几次????

也是经历!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3:55:07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50:02发表的评论:

你被涮了好几次????

也是经历!

呵呵!!!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49:45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9 22:30:05发表的评论:

不要告诉我你把家里的地址都告诉他了

没呢!!!

但是他知道大体位置

强人

网友: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9 22:24:53发表的评论:

怎么会有这样死皮赖脸的人呢。。。

搞不懂

你的粉丝???

网友:

开始了

网友:

PLC通过MODBUS采集视频转换出来的数据吗?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22 10:45:49发表的评论:

PLC通过MODBUS采集视频转换出来的数据吗?

MODBUS传输坐标!

楼主:

坐标是视觉软件实现计算出来的

网友:

然后根据坐标来发脉冲驱动步进

楼主:

我的电脑时间总是慢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22 10:51:03发表的评论:

我的电脑时间总是慢

比北京时间慢吗?

楼主:

慢半个小时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22 11:03:50发表的评论:

慢半个小时

修改不过来吗?

楼主:

改过来,第二天又慢了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22 11:06:02发表的评论:

改过来,第二天又慢了

。。。。。。。

网友:

开始了,同志们

楼主:

吃饭中!嘿嘿

网友:

我刚吃过。。。

吃稀饭。。。。

网友:

你吃肉没???

俺没肉吃。。。

楼主:

开聊了

楼主:

周日出差了!出差地有的网上!还能聊啊

网友:

我也在宜都出差的

楼主:

以下引用gongkongf在2010-5-22 16:56:29发表的评论:

我也在宜都出差的

宜都是那个省的

网友:

宜都是湖北省宜昌市宜都

宜都是一个县级市的

网友:

可以讨论一下步进  与伺服的区别的?

楼主:

步进就是没有反馈,伺服就是有反馈,简单这样理解

楼主:

步进是一个脉冲走一步,伺服不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步进应该就是简单的开环伺服

楼主:

伺服关键是处理起始,结束的问题

网友:

伺服和步进应该是基于一个原理的  就是一个脉冲量动一个单位的

楼主:

伺服不一样,为了定位可以特殊的方法在发多少个脉冲时停下了

楼主:

一般是两个闭环,电流环和位置环

有些特例还要电压的

楼主:

如果三环的话,控制就非常精确了

网友:

赞一个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我搞的直流伺服是只有位置环,也就是只有编码器,还有PID调节,精度不是很高的

网友:

你的PID  控制量和参考量   分别是什么咧?

楼主:

我用PID调节起始结束的PWM占空比,来合理调节电机以及机床的运动精度

楼主:

不是电机振荡,而是稳定的停下来

网友:

那运动的精度应该跟编码器有关系啊

网友:

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楼主:

以下引用gongkongf在2010-5-22 17:08:39发表的评论:

那运动的精度应该跟编码器有关系啊

是有关系,但伺服处理的关键是启动和停止的一刹那,处理好了定位就好,处理不好,定位就差

楼主:

以下引用gongkongf在2010-5-22 17:09:43发表的评论:

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还没有那样的水平啊

网友:

伺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是速度环   二是起始与结束点

三是低速时的工况   四是矩频特性   五是过载能力

六是控制精度   七预防丢步及机械影响

楼主:

以下引用gongkongf在2010-5-22 17:12:15发表的评论:

伺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是速度环   二是起始与结束点

三是低速时的工况   四是矩频特性   五是过载能力

六是控制精度   七预防丢步及机械影响

楼主:

我休息下!昨晚3点睡觉,现在着不住了

网友:

呵呵    强人一个    鉴定完毕!

楼主:

哈哈,一会聊

网友:

我来了

网友:

刚才来了个朋友,现在才有时间

网友:

人呢?

网友:

人呢???

网友:

都出来了。。。。

网友:

怎么这几天都没人上来呢???

奇怪了

楼主:

出来聊天了

网友:

来了,呵呵

最近事多,上的少,嘿嘿,抱歉!

你呢?还出差不?

祝好!

网友:

同志们。。。。

出来聊天了。。。。

网友(2010-06-07):

来了,人呢?呵呵

网友(2010-08-09):

有人设计出来了吗

楼主:

最近在努力设计PLC学习板,希望能控制三个电机!

网友:

哈哈,大家好!

网友(2010-10-09):

我来晚了

网友(2010-12-16):

看了群主的模拟图,个人提个建议,用个步进电机就可以了撒,你用皮带送产品,定位后先拍一张照片,然后再定位旋转,产品随皮带送到下个工位再拍一张就可以了撒!!只要两个照相机

楼主:

以下引用chenxujiang在2010-12-15 21:29:47发表的评论:

看了群主的模拟图,个人提个建议,用个步进电机就可以了撒,你用皮带送产品,定位后先拍一张照片,然后再定位旋转,产品随皮带送到下个工位再拍一张就可以了撒!!只要两个照相机

这个到时很好办的

网友(2011-02-25):

什么PLC来做啊!

网友:

不错

网友(2011-05-12):

用三菱FX?

网友:

两个步进电机用总线式驱动装置控制怎么样?省掉plc

网友(2011-12-02):

这里是个学习交流的好地方。

网友(2013-10-08):
楼主辛苦了啊!

今天我们来学习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将电能转换为动能的最直接方式,在自动控制和电子大赛中有着很广泛的应用,但实际步进电机操作并不复杂。先看一下原理,我们通过以下几个问题来了解步进电机。
1. 什么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2. 步进电机分哪几种?
步进电机分三种:永磁式(PM),反应式(VR)和混合式(HB)。永磁式步进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或15度;反应式步进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动都很大。在欧美等发达国家80年代已被淘汰;混合式步进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步进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0.72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
3. 步进电机精度为多少?是否累积?
一般步进电机的精度为步进角的3-5%,且不累积。

我们实验板上的步进电机型号为28BYJ48,它是四相八拍的电机,电压为DC5V。先给你解释一下步进电机28BYJ48-5V这个型号的具体含义:
28——表示此步进电机的有效最大外径为28毫米。
B——表示表示是步进电机,“步”字的汉语拼音(Bu)开头字母。
Y——表示永磁式,“永”汉语拼音(Yong)开头字母。
J——表示减速型,“减”汉语拼音(Jian)开头字母。
那么,BYJ合起来就表示——永磁式减速步进电机。
48——表示四相八拍,这个步进电机是四相八拍的步进电机。
5V——表示这个步进电机的额定电压为5V,且是直流电压。
当对步进电机施加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控制脉冲时,它可以连续不断地转动。每一个脉冲信号对应步进电机的某一相或两相绕组的通电状态改变一次,也就对应转子转过一定的角度(一个步距角)。当通电状态的改变完成一个循环时,转子转过一个齿距。四相步进电机可以在不同的通电方式下运行,常见的通电方式有单(单相绕组通电)四拍(A-B-C-D-A。。。),双(双相绕组通电)四拍(AB-BC-CD-DA-AB-。。。),八拍(A-AB-B-BC-C-CD-D-DA-A。。。)。

注意:这款电机的减速比是1:64,也就是说电机每次的步进角度为5.625/64度,步进角度很小,也使得电机转速很精准,非常适合细微控制。

网友:
看来人气不是很多啊!没什么人发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