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讨论话题

楼主(2010-05-06):
上位机讨论话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决定用HALCON+VB6+摄像头来完成图像的处理。HalCon,因为有破解版,所以学习比较方便。
电驴下载地址:
ed2k://|file|[机器视觉软件].MVTec.HALCON.v8.0.2.With.Crack-NULL.rar|358172316|39d5f3f6106862
3d4f38ba330ea7df35|h=HIDS4KPTQ5CWTREOJ7J7W6TT5JIOUPPA|

我站FTP下载地址http://bbs.plcjs.com/showtopic-15799.html

下面是软件的流程图:

监控区域其实就是摄像头的视野,为了保证蝴蝶在视野中,蝴蝶在不断的移动,要是不移动摄像头,蝴蝶就会移出摄像头视觉,我们根据当前数据计算出步进电机的移动量,保证蝴蝶在摄像头的视野正中。

gongkongf对此控制思路的准确描述:

我来复述一遍, 就要通过一个摄像头来自动捕捉蝴蝶的行踪,   摄像头是通过两个步进电机来实行270度的球面旋转, 控制步进电机,  则是通过PLC给定的值,  而PLC给定值是以摄像头捕捉回来的图像与蝴蝶模板的偏差作为条件的。
摄像头作为检测元件, PC与PLC作处理运算单元, 步进电机作为执行元件, 蝴蝶作为对象,  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
难点在于PC对蝴蝶模板的定位及对捕捉回来图像的处理上?

要了解机器视觉的思路请看看下面Hexsight 常用工具使用介绍:

如果无法解压,看网站压缩文件解压方法!

http://bbs.plcjs.com/showtopic-16033.html

如果要完成这个项目面临的问题(yt5408总结) 如下:

1、目标理论值(特征点)的设定。

2、目标采集。

3、目标识别。

4、摄像头自身位置(角度)判定。

5、假设目标不动,摄像头如何在270度的球面范围内快速搜索目标?

6、目标在空间的位置判定。

7、假设摄像头是运动的,分三种情况:

1)在一条直线上往复运动。

2)在某个平面内任意移动。

3)在空间随意运动。

2010年5月18日  讨论结果

----------------------------------

在LabView和HALCON上面讨论了很久了!

现在决定上位机处理视频上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LabView组,由主导yt5408

一部分是HALCON,有我来主导!

楼主:

http://bbs.plcjs.com/showtopic-15799.html
我站FTP下载地址

网友:

目前主流上位机软件有IFIX~INTOUCH~WINCC~CIETET~KINGVIEW等,一般来说各PLC/DCS厂家都有自己的上位机软件,就初学者一说组态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要做深入开发,还得用支持高级语言作脚本的软件,像INTOUCH,WINCC就技持C语言。

楼主:

如果做到组态软件上那就很久牛了

楼主:

一般的组态软件是支持第三方控件开发的

网友:

是支持第三方控件,好一点还是自带开发系统,可能灵活使用第三方控件,或与第三方通讯,最好的还是自己开发属于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受软件功能约束的。

网友:

流程图画的是事有误?即条件判断那
是否?

楼主:

上面的图有的是PLC完成的,如摄像头随图像移动
其他的是视觉软件的

网友:

是否有误?

楼主:

有点问题哦

网友:

组态软件根据需要点数不同,都要要花钱的。
只有试用版不花钱

楼主:

杰控的组态软件有30点的免费

网友:

你把条件的 是 否换一下,就行了

楼主:

对于我们这个项目足够了吧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6 10:55:39发表的评论:
有点问题哦

需要改一下吗/呵呵

楼主: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0:59:02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6 10:55:39发表的评论:
有点问题哦

需要改一下吗/呵呵

应该画两种图,一种是定区域监控,一种是搜索

网友:

用组态软件可以省点事,
但普通软件更具有通用性。
依各人习惯和爱好吧
只要能做成就好

楼主:

每个组态软件的接口不一样啊,开发起来不易啊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6 11:00:03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0:59:02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6 10:55:39发表的评论:
有点问题哦

需要改一下吗/呵呵

应该画两种图,一种是定区域监控,一种是搜索

我看可以!

楼主:

听听你的想法

网友:

我的想法是,先从最简单的做起

楼主:

嗯!我来画个两种控制方式的结构图,之后大家看看

网友:

比如:第一步,先把被测件垂直正对摄像头,通过软件采样处理分析等,判定这个东东是否我们需要的

网友:

这个做成了,然后再考虑复杂的。
比如:被测件移动了,摄像头转动了,,,,

网友:

咱这个能传文件吗?

网友:

想画个图来说明

楼主: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1:07:04发表的评论:
咱这个能传文件吗?

还不能上传,我来搞个上去

网友:

呵呵,有些东东,不画图,不太好说清楚

楼主:

下午有时间吗!我们先把两种控制思路整理一下,我先画个草图

网友:

应该有。
你可画一下,大家一起思考。

楼主: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1:08:58发表的评论:
应该有。
你可画一下,大家一起思考。

等待好消息,哈哈

楼主:

我把这个聊天程序在完善下!同时再搞个思路出来,下午或者晚上讨论下

网友:

嗯,我也画一下,争取下午能传上来。
现在好象只有你的能传上去

楼主: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1:10:20发表的评论:
嗯,我也画一下,争取下午能传上来。
现在好象只有你的能传上去

好吧!个忙个的

楼主:


网友:

流程图已经更新,这个表达更明白些

楼主:

看到了

网友:

能传文件了吗?

楼主:

可以了

楼主:

只是Ctrl和ENter还没有加上

网友:

只有一个上传图像的

楼主:

图像和文件都可以传了

网友:

呵呵,,还没搞清楚,哪个能

网友:

A

C

蝴蝶太难画了,还是以圆为例吧。从外到内依次为A B C 三个同心圆。B是理论型线(即LOVEPLC-LP所说的模板外缘),考虑到实际加工精度,即有上下公差,则生成圆A和圆CA的半径=RB Δ上,C的半径=RB-Δ下,(Δ上、Δ下分别为上下公差)。

如果通过摄像头,采样到的图形,经过数值处理后,再旋转或平移,能落到圆A和圆C之间,则认为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图案。

楼主:

你刷新下页面

网友:

WORD画的图没了,嘿嘿,,

楼主:

Word可以压缩成rar在传

网友:

未遂!嘿嘿

网友A:

我传了个可以啊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按钮?

网友A:

第二个

网友A:

收到

网友B:

文件名不对呀?自动给改名吗?

网友A:

自动改了,可以说明下

网友B:

有点晕

网友B:

最好写一个发各种文件的说明,以利大家使用。就不用挨个摸索了

网友A:

我在顶楼总结出来,哈哈

网友A:

现在自己的留言可以编辑了吧

网友A:

这个编辑器,还在改进中

网友B:

好,持续改进,不断进步,呵呵

网友B:

PLC学习板哪有介绍?

网友A:

现在应用也可以了

网友A: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6:02:28发表的评论:

PLC学习板哪有介绍?

http://bbs.plcjs.com/showtopic-8801.html

网友A:

ygmsenator画的第二张

网友A:

编辑器就差个ctrl enter

网友A:

流程图中应该加个反馈,将数据给PLC

网友B:

第一步驱动电机是做什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B:

计算区域移动差额

何意?

网友B:

先来个简短的文字说明吧

网友A: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9:37:46发表的评论:

计算区域移动差额

何意?

就是蝴蝶移动了,始终要保持蝴蝶在视野中心

网友A:

这样就可以保证步进电机和蝴蝶的同步移动

网友B:

目的?

网友A: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6 19:39:16发表的评论:

这样就可以保证步进电机和蝴蝶的同步移动

这就是目的,要不然蝴蝶就找不到了

网友B:

说实话,没明白

网友A:

监控区域其实就是摄像头的视野,为了保证蝴蝶在视野中,蝴蝶在不断的移动,要是不移动摄像头,蝴蝶就会移出摄像头视觉,我们根据当前数据计算出步进电机的移动量,保证蝴蝶在摄像头的视野正中

网友A:

现在理解了吧

网友B:

哦,你是说,一开始就找到蝴蝶,然后跟踪?

我还以为开始没找到,随后的过程是在找呢

网友B:

前提条件应当说清楚

网友B:

就是说,蝴蝶已在监视范围内,只不过,它是活的,在移动,所以才要摄像头随之而动?

网友A: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9:48:39发表的评论:

哦,你是说,一开始就找到蝴蝶,然后跟踪?

我还以为开始没找到,随后的过程是在找呢

分两种模式的,第一种类似监控某个定点区域,比如家门口

第二种类似监控房间的任何一个地方

网友B:

你现在说的应当属于第二种吧?

网友B:

所以摄像头可以在两轴上运动

网友B:

不错,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A:

第二种。摄像头可以270度移动的,就搜吧,搜到后,锁定,蝴蝶到哪里,摄像头就跟到哪里

网友B:

先简单再复杂。

不要一下要求太高,那样的跳跃是有难度的。

最好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达到目标。

我建议

网友A: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9:54:49发表的评论:

先简单再复杂。

不要一下要求太高,那样的跳跃是有难度的。

最好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达到目标。

我建议

对,这个项目估计要进行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B: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6 19:54:28发表的评论:

第二种。摄像头可以270度移动的,就搜吧,搜到后,锁定,蝴蝶到哪里,摄像头就跟到哪里

如果我们再安个发射器,就可以定向打击了。

定点清除?哈哈,,

网友A: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9:55:54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6 19:54:28发表的评论:

第二种。摄像头可以270度移动的,就搜吧,搜到后,锁定,蝴蝶到哪里,摄像头就跟到哪里

如果我们再安个发射器,就可以定向打击了。

定点清除?哈哈,,

正点!

网友B: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6 19:55:28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6 19:54:49发表的评论:

先简单再复杂。

不要一下要求太高,那样的跳跃是有难度的。

最好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达到目标。

我建议

对,这个项目估计要进行很长一段时间

好,看来我们观点一致。

嗯,我先看看摄像头图像采集吧,这是第一步,这个如果做不出来,别的就,,,,

网友A:

最理想的方式是放出十几个蝴蝶,我们在上面装个水枪,一个个打下来,

太牛了

网友B: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6 19:58:22发表的评论:

最理想的方式是放出十几个蝴蝶,我们在上面装个水枪,一个个打下来,

太牛了

高!实在是高!!!哈哈,,,

网友B:

虽然是说笑,但可以往这方面考虑,我认为。

既然有技术含量,又有趣,为什么不做呢?

网友A:

凡事都要坚持,如果这个项目我们能做成,国防部要打电话招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