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2010-05-08):
讨论下摄像头的问题!

大家手边有没有摄像头啊!好一点的,自动调焦的!

价格不要超过100,绝对不能差,要不以后的处理起来非常麻烦!

楼主:

最好是halcon支持的摄像头,要不就要自己考虑驱动程序了

楼主:

halcon加载驱动也是件麻烦的事情啊

楼主:

有人在吗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7 16:40:40发表的评论:

最好是halcon支持的摄像头,要不就要自己考虑驱动程序了

怎么知道是不是它支持的摄像头呢?

楼主: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7 18:20:08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7 16:40:40发表的评论:

最好是halcon支持的摄像头,要不就要自己考虑驱动程序了

怎么知道是不是它支持的摄像头呢?

要自己摸索下啊

楼主:

在群聊中加了个在线图标,在线彩色,离线灰色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7 18:22:11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7 18:20:08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7 16:40:40发表的评论:

最好是halcon支持的摄像头,要不就要自己考虑驱动程序了

怎么知道是不是它支持的摄像头呢?

要自己摸索下啊
还得先把那个软件搞明白,一点一点摸索,,,,

楼主: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7 23:01:05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7 18:22:11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7 18:20:08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7 16:40:40发表的评论:

最好是halcon支持的摄像头,要不就要自己考虑驱动程序了

怎么知道是不是它支持的摄像头呢?

要自己摸索下啊
还得先把那个软件搞明白,一点一点摸索,,,,

技术狂热分子啊!

楼主:

另外,我今天突然又有了个想法就是利用云台来做这个机械结构

楼主:

便宜的云台才300块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2:46:45发表的评论:

便宜的云台才300块

云台控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云台控制能自动跟踪吗?

楼主:

通过云台控制软件USB口控制可通过电脑对所有的摄像机远程设置及对旋转/倾斜的远程控制

!云台的解释“就是监控用的摄像头”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2:56:46发表的评论:

通过云台控制软件USB口控制可通过电脑对所有的摄像机远程设置及对旋转/倾斜的远程控制

!云台的解释“就是监控用的摄像头”

那自动跟踪怎么处理呢?

楼主:

云台可以产生视频信号,USB或得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2:58:52发表的评论:

云台可以产生视频信号,USB或得

那这样是个不错的选择,再与软件结合,就完美了。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云台的移动量很难和图像结合,如果是接受485型号就好办了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01:35发表的评论: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云台的移动量很难和图像结合,如果是接受485型号就好办了
有这样的吧?

网友:

现在市场上应该有这样的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01:35发表的评论: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云台的移动量很难和图像结合,如果是接受485型号就好办了
归结到一点又会到了图像与数据转换的问题了

楼主:

是啊

网友:

这个问题非常困难。。。

楼主:

如果用云台,机械结构,不用自己做了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05:50发表的评论:

如果用云台,机械结构,不用自己做了

对啊,它自己本来就可以控制转动了!

加上图像与数据转换,然后分析数据,就成了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06:50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05:50发表的评论:

如果用云台,机械结构,不用自己做了

对啊,它自己本来就可以控制转动了!

加上图像与数据转换,然后分析数据,就成了

这样的话,就不用讨论PLC了,岂不可惜!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08:15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06:50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05:50发表的评论:

如果用云台,机械结构,不用自己做了

对啊,它自己本来就可以控制转动了!

加上图像与数据转换,然后分析数据,就成了

这样的话,就不用讨论PLC了,岂不可惜!

哈哈。。。。

网友:

可以做两套方案嘛,不过用云台控制要简单很多了,至少不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了

网友:

不对。。。

云台控制不是整个摄像头转动,而是摄像头内部的转动,还是要用PLC来跟进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10:42发表的评论:

不对。。。

云台控制不是整个摄像头转动,而是摄像头内部的转动,还是要用PLC来跟进

不是的啊!用我讲的这个!直接用USB就可以做到控制了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11:43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10:42发表的评论:

不对。。。

云台控制不是整个摄像头转动,而是摄像头内部的转动,还是要用PLC来跟进

不是的啊!用我讲的这个!直接用USB就可以做到控制了

那你打掉蝴蝶那个动作执行呢,也直接通过电脑直接来?

楼主:

那就不行了

网友:

那PLC在里面的作用就是发个这样的动作执行指令了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14:31发表的评论:

那PLC在里面的作用就是发个这样的动作执行指令了

PLC没有用武之地啊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18:22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14:31发表的评论:

那PLC在里面的作用就是发个这样的动作执行指令了

PLC没有用武之地啊

是啊,呵呵!!!

可以不用PLC了,鲁工

楼主:

本来就是为了学PLC才来搞的找个活动,突然不要PLC了,大家怎么接受啊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19:51发表的评论:

本来就是为了学PLC才来搞的找个活动,突然不要PLC了,大家怎么接受啊

呵呵,就是啊!!

那这个方案否定?

楼主:

现在可以这样做,就是通过485或者rs232来和PLC通讯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22:17发表的评论:

现在可以这样做,就是通过485或者rs232来和PLC通讯

呵呵!!这样也可以。。。

PLC在里面的用处不是很大了。。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05:50发表的评论:

如果用云台,机械结构,不用自己做了

对,控制云台就可以了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24:56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22:17发表的评论:

现在可以这样做,就是通过485或者rs232来和PLC通讯

呵呵!!这样也可以。。。

PLC在里面的用处不是很大了。。

!~~~~(>_<)~~~~

难道就省掉PLC了吗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29:41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24:56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22:17发表的评论:

现在可以这样做,就是通过485或者rs232来和PLC通讯

呵呵!!这样也可以。。。

PLC在里面的用处不是很大了。。

!~~~~(>_<)~~~~

难道就省掉PLC了吗

呵呵,PLC还是不要省。。

学习PLC嘛。。。没PLC怎么行

网友:

???

网友:

我登录了没有??

网友:

还没,是灰色的

楼主:

今天在工地调试了个云台,看到人家能球面270都转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35:20发表的评论:

今天在工地调试了个云台,看到人家能球面270都转

怎么转的?和我们想的一样吗?

楼主:

是彩色的啊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35:48发表的评论:

是彩色的啊

没有啊,他的头像在活跃成员里面是灰色的

楼主: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36:16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35:48发表的评论:

是彩色的啊

没有啊,他的头像在活跃成员里面是灰色的

刷新下就可以了,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35:48发表的评论:

是彩色的啊

看来,我们的机器视觉还不稳定呀,一会是彩色,一会是灰色

网友: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36:4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35:48发表的评论:

是彩色的啊

看来,我们的机器视觉还不稳定呀,一会是彩色,一会是灰色
我们说的你的头像。。。

楼主:

我的这个程序中只有1-20楼是2s更新一次,其他的不更新的

网友: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37:34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36:4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35:48发表的评论:

是彩色的啊

看来,我们的机器视觉还不稳定呀,一会是彩色,一会是灰色
我们说的你的头像。。。

我说的也是呀

网友: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38:2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37:34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36:4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35:48发表的评论:

是彩色的啊

看来,我们的机器视觉还不稳定呀,一会是彩色,一会是灰色
我们说的你的头像。。。

我说的也是呀

网友:

不知道你们说的摄像头价格多少?

楼主:

在300左右,包括机械机构

网友: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39:28发表的评论:

不知道你们说的摄像头价格多少?

摄像头价格不贵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39:53发表的评论:

在300左右,包括机械机构

是指云台吗?

网友:

云台怎么控制?也是两个电机?

网友:

如何接口?

楼主:

云台就是监控摄像头,能动的那种

网友: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40:45发表的评论:

云台怎么控制?也是两个电机?

自带有270度旋转功能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40:56发表的评论:

云台就是监控摄像头,能动的那种

谁来控制它动?是我们吗?还是自动?

如果是我们,如何给它信号?

网友: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41:50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40:56发表的评论:

云台就是监控摄像头,能动的那种

谁来控制它动?是我们吗?还是自动?

如果是我们,如何给它信号?

云台控制软件

楼主: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41:50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40:56发表的评论:

云台就是监控摄像头,能动的那种

谁来控制它动?是我们吗?还是自动?

如果是我们,如何给它信号?

我们给他信号的,一般是485,也有USB直接给的

网友:

哦,有接口就好,哈,,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42:18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41:50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40:56发表的评论:

云台就是监控摄像头,能动的那种

谁来控制它动?是我们吗?还是自动?

如果是我们,如何给它信号?

我们给他信号的,一般是485,也有USB直接给的
有485的吗?

网友:

以下引用feifei3421在2010-5-12 23:42:42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42:18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41:50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2 23:40:56发表的评论:

云台就是监控摄像头,能动的那种

谁来控制它动?是我们吗?还是自动?

如果是我们,如何给它信号?

我们给他信号的,一般是485,也有USB直接给的
有485的吗?
通过485与PLC连接实现自动控制,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网友:

只要给出硬件接口和软件协议,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办的,只是上位机软件的事情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的摄像头,能否满足我们项目的要求?

网友: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47:05发表的评论: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的摄像头,能否满足我们项目的要求?

云台控制我接触过一次,达到我们的要求应该是没问题的

主要还是在图像处理成数据的问题

楼主: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47:05发表的评论: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的摄像头,能否满足我们项目的要求?

也是个问题点啊

网友:

主要还是在图像处理成数据的问题

其实,先期摄像头的好坏,对图像质量影响很大的呀

网友: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49:32发表的评论:

主要还是在图像处理成数据的问题

其实,先期摄像头的好坏,对图像质量影响很大的呀

对。。。

网友:

先去洗澡。。。。。

楼主:

我也要休息了,今天白天累死了,现在眼睛睁不开了

网友: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2 23:47:05发表的评论: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的摄像头,能否满足我们项目的要求?

呵呵,是想说,象素等

不能指云台

网友:

呵呵,都跑了

楼主:

哈哈!

网友:

好吧,到这里,就到这里

休息,休息!!!

楼主:


网友:

又来了

网友:

人呢?都睡着了吗?呵呵

网友:

LP,能否对自己发的信息,不要进行提醒?

即只对别人发的,进行提示?

楼主: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3 23:08:49发表的评论:

LP,能否对自己发的信息,不要进行提醒?

即只对别人发的,进行提示?

这个功能是刚刚开发出来的,一点点完善的,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网友: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4 7:20:0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3 23:08:49发表的评论:

LP,能否对自己发的信息,不要进行提醒?

即只对别人发的,进行提示?

这个功能是刚刚开发出来的,一点点完善的,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呵呵,循序渐进!辛苦你了!

楼主:

开聊了

楼主:

测试

楼主: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4 16:28:06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loveplc在2010-5-14 7:20:09发表的评论:

以下引用yt5408在2010-5-13 23:08:49发表的评论:

LP,能否对自己发的信息,不要进行提醒?

即只对别人发的,进行提示?

这个功能是刚刚开发出来的,一点点完善的,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呵呵,循序渐进!辛苦你了!

已近改掉了这个毛病了

楼主:

测试下

网友:

要怎么试的      云台我到是见过不少     一般控制与设备都集成的

楼主:

可以了

网友:

要与第三方设备交换数据了    好像得通过485的通讯

数据可能是视频格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