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SDI工程

楼主:
我使用的是Visual C++ 6.0,因此,本教程描述的是在VC6上面演示操作,如果您使用别的版本的VC,我想应该也差不多。首先,按照VC的向导,产生一个默认的MFC的工程,注意,选择SDI单文档支持的,同时最好选择“use MFC As a static library”(防止MFC中使用OpenCV的内存泄露问题)具体请参看下面两幅图所示

就这样子一路下去之后,基本的MFC框架就创建完成了。

找到 ***Doc 也就是文档类的定义,在开头加上 HighGui.h 的头文件包含, 同时添加一个变量CImage m_image;

注意,如果你使用的不是VC6,按照我的教程,可能编译无法通过(我的教程中,对 m_image 是设置成 protected类型的),解决的办法是将 m_image的类型设置为public,以后建议大家都使用public修饰符。

分别添加函数OnOpenDocument 和 OnSaveDocument 如下面的代码

BOOL CSDI OpenCVDoc::OnOpenDocument(LPCTSTR lpszPathName){
if (!CDocument::OnOpenDocument(lpszPathName)) return FALSE;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reation code here
m_image.Load(lpszPathName);
return TRUE;
}
BOOL CSDI OpenCVDoc::OnSaveDocument(LPCTSTR lpszPathName){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m_image.Save(lpszPathName);
return TRUE;
// return CDocument::OnSaveDocument(lpszPathName);
}

注意,上面本来是 return CDocument::OnSaveDocument(lpszPathName); 但是后来发现有问题,保存了图片,会导致保存后的图片的大小变成0了,改用 return TRUE;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