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组讨论

楼主(2011-03-14):
PLC组讨论

根据上位机的加工数据,完成精插补,控制两路步进电机联动。主要做直线插补,圆弧插补。

插补的思路如下:

        插补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插补周期。而PLC中一般要自己来做这个插补周期。插补周期是指定期给XY轴脉冲数,而给的脉冲数是经过计算的。这里大量的计算我们在上位机软件中已经做好了,发送指令到PLC,告诉PLC那个那个插补周期要补偿多少脉冲。

根据胶瓶压力,调整气缸压力,使出胶量保持稳定

具体的执行在下一组讨论!

由于平时大家都很忙,这个活动也是出于大家的兴趣来搞,顺便一起交流下心得,认识几个朋友。

所以定的讨论的时间:

每周星期天晚上8:00-12:00为讨论交流时间,地点就在这里.

如果大家记不得了,请留个QQ,到时我QQ下你们!

楼主:

上传一些插补的资料

楼主:

数字增量的插补原理

楼主:

插补原理

楼主:


网友A:

好文章

楼主:

我找了些文字发到上面了

网友A:

要有数字增量插补吗?

逐点不行吗?

楼主:

逐点也可以

网友A:

逐点简单

楼主:

做的时候,我们给出个理想的路径,然后和实际比较

网友A:

编程容易

象前面我发的图,就是直线逐点插补

楼主:

在上位机中显示

网友A:

可以呀

网友A:

那个图片你看到的,图形实时可以显示出来

楼主:

但是还有个通讯的问题呢

网友A:

有了上位机的插补,下步呢??

网友A:

232可以吗?

楼主:

可以啊,发送数据到下位机中

网友A:

实时性如何?

楼主:

这样吧,我给你送个学习板给你,你在那边可以琢磨下

网友A:

可否象录像中看到的,那么流畅?

网友A:

哦,好的

资料全吗/?我没用过,以前

楼主:

就是三菱的FX1n的那种

网友A:

呵呵,编程软件和语言完全一致?

以前看过,但没有实际用过

楼主:

你通常用哪种PLC

网友A:

你底层封装也是做在这个里面?

还是另外?

网友A:

OMRON

台达

海为

网友A:

西门子以前用过

楼主:

三菱的和台达的很类似的

网友A:

都是日系列

感觉好象和松下的也差不多,对吧?

楼主:

是的

网友A:

可以输出两路脉冲吗?

网友A:

学习板

楼主:

http://bbs.plcjs.com/showtopic-20779.html

这里是学习板电机控制

网友A:

感觉不错嘛

网友A:

我试试

网友A:

怎么试验呢?

楼主:

你的地址发送到我的QQ种,我安排下

网友A:

也就是说,运动轨迹如何显现?

楼主:

运动轨迹可以通过上位机读取即可

应为是开环控制,有了轨迹

基本就能控制了

网友A:

运动轨迹可以通过上位机读取即可

读取过程值?来作为实际运行?

楼主:

我那个和三菱的控制方法稍有不同

网友A:

嗯,哪不同

有例子吗?

网友A:

有例子的话,我参考就好了

楼主:

有例子的

楼主:

下载那个文件就能看到

网友A:

我想先试试走直线

然后再走圆

看轨迹如何

网友A:

好,一会下载看

网友A:

另外,如何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