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讨论点“插补的问题”

楼主(2011-10-07):
最近讨论点“插补的问题”

插补讨论开端!

 yt5408(机器视)  16:02:29
最近还忙吗?
LOVEPLC  16:03:00
忙,我在开发那个点胶机的下位机程序,遇到插补的问题

yt5408(机器视)  16:03:24
哦?
LOVEPLC  16:03:25
尤其是3轴联动时,不知道怎么搞了

yt5408(机器视)  16:03:37
下位机,用什么编写的?
LOVEPLC  16:04:16
C

yt5408(机器视)  16:04:19
这个选题挺好的
后来你忙别的,讨论就中断了
具体什么情况 ?
LOVEPLC  16:05:05
我要做插补到PLC中去

就是那个学习板,我现在开发了32位的
yt5408(机器视)  16:05:45

好处??糖度高了??
LOVEPLC  16:06:04
把以前8位的程序移到32位了

yt5408(机器视)  16:06:28
LOVEPLC  16:05:05
我要做插补到PLC中去
你是说,插补程序直接在下位机做?
LOVEPLC  16:06:29
速度快了,做电机控制就有优势
yt5408(机器视)  16:06:37

LOVEPLC  16:06:47
精插补直接在下位机中做
yt5408(机器视)  16:06:55
我买的白山和众为兴的步进驱动器
LOVEPLC  16:07:08
粗插补在上位机中
yt5408(机器视)  16:07:33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用了插补
LOVEPLC  16:07:35
比如上位机解析G代码

yt5408(机器视)  16:08:00
嗯,那个相对容易些
只要知道输入指令就可以了
LOVEPLC  16:08:06
下位机根据上位机的坐标加工
LOVEPLC  16:08:33
两轴的插补很容易做到的
LOVEPLC  16:08:42
三轴以上很难啊
yt5408(机器视)  16:08:57
差什么?既然两轴可以
LOVEPLC  16:09:11
你有有没有这方面得资料,给推荐
yt5408(机器视)  16:09:36
之前,咱们讨论时,我只看到两轴的
yt5408(机器视)  16:09:44
呵呵,三轴还真没有想过
yt5408(机器视)  16:10:01
上班到单位找些资料
yt5408(机器视)  16:10:30
需要三轴吗?

LOVEPLC  16:11:06
要的
LOVEPLC  16:11:44
比如我们要在球面上点胶,就没有招了
yt5408(机器视)  16:12:28
哦,,你给我的视频,全是平面的呀
yt5408(机器视)  16:13:08
能不能先把二维的做好,再,,,
LOVEPLC  16:13:13
实际当中,比这复杂的多
yt5408(机器视)  16:13:35
啊??比三轴还复杂?
LOVEPLC  16:13:53
二位的很简单,光用梯形图也能搞得出来

yt5408(机器视)  16:14:19
可也有曲线,,,做了没有?或者模拟没有呀?
LOVEPLC  16:14:53
没有,我看下了资料,感觉不是问题
yt5408(机器视)  16:15:05

yt5408(机器视)  16:15:26
三的差什么??
LOVEPLC  16:15:35
三维的要比例积分法插补
yt5408(机器视)  16:15:53
哦,,用到高数了
LOVEPLC  16:15:54
最好是3次B样条算法才可以
yt5408(机器视)  16:16:30
下位机有这样的算法吗??
yt5408(机器视)  16:16:38
速度跟上吗?
LOVEPLC  16:16:41
资料上比例积分法,做三维直线插补可以
LOVEPLC  16:17:17
三维曲面就不行了,也没有介绍,估计够呛

yt5408(机器视)  16:17:23
你试了吗?
yt5408(机器视)  16:17:42
有没有简化的?
LOVEPLC  16:17:41
软件都写不出来,怎么试

LOVEPLC  16:18:06
没有找到,只是我无法理解,文化程度不行 啊
yt5408(机器视)  16:18:39
哦,,有没有找几个同道一块商量?
yt5408(机器视)  16:19:20
你提的我以前没想过,先思考一下
yt5408(机器视)  16:19:30
感觉,还是在那个空间里,一块探讨好
LOVEPLC  16:19:37
好的
yt5408(机器视)  16:19:56
以前只想二维的
yt5408(机器视)  16:20:56
网上有没有资料,三轴插补
LOVEPLC  16:21:12
基本是理论性的
yt5408(机器视)  16:21:29
应该要些有实际操作,,,,可行的
LOVEPLC  16:22:05
好像都是论文的抄过来抄过去,哈哈
yt5408(机器视)  16:22:17
我们不是理论家,,也没有这个水平
只要能做出就可以了,嘿嘿
LOVEPLC  16:24:01
现在卡在这里啊
yt5408(机器视)  16:24:48
嗯,有问题是正常的
如果一点问题没有,那倒有些,,

网友A:

继续努力!!!!!!!!!!

楼主:

插补定义

用户在零件加工程序中,一般仅提供描述该线形所必须的相关参数,如对直线,提供其起点和终点坐标;对圆弧,提供起终点坐标、圆心坐标及顺逆圆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不能满足控制机床的执行部件运动(步进电机、交直流伺服电机)的要求。因此,为了满足按执行部件运动的要求来实现轨迹控制必须在已知的信息点之间实时计算出满足线形和进给速度要求的若干中间点。这就是数控系统的插补概念。可对插补概念作如下定义:是指在轮廓控制系统中,根据给定的进给速度和轮廓线形的要求,在已知数据点之间插入中间点的方法,这种方法称为插补方法。每种方法又可能用不同的计算方法来实现,这种具体的计算方法称之为插补算法。插补的实质就是数据点的密化。

由插补的定义可以看出,在轮廓控制系统中,插补功能是最重要的功能,是轮廓控制系统的本质特征。插补算法的稳定性和算法精度将直接影响到CNC系统的性能指标。所以为使高级数控系统能发挥其功能,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精度高、速度快的新的插补算法(软件)一直是科研人员努力突破的难点,也是各数控公司竭力保密的技术核心。像西门子、Fanuc数控系统,其许多功能都是对用户开放的,但其插补软件却从不对用户开放。

网友A:


网友A:

继续努力呀!!!

网友A:

要善始善终嘛

楼主:

前段时间,一直忙火花机了,最近刚完哈哈

网友A:

所以要再接再厉

楼主(2012-02-05):
想用纯PLC程序做插补计算,还是有点难度的。正在琢磨这个可行性

网友B:
嗯,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了
这是个不可越过的问题,还是解决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