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Q PLC高数计数器模块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2-05):
  我在用Q 03UDE PLC带QD62高数计数器模块时遇到问题,就是读进来的脉冲数总是跟实际不匹配,实际在十秒钟应该读进来3000多脉冲数,但是每次读进来只有1346个脉冲数。图片是我程序截图,另外智能模块我选择的是线性,当前值保存在D6中,我QQ 57239289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A:
这个话题很不错!
造成读数错误的原因估计有两个;
一是编码器确实波形错误,那就要接好地,再者看编码器电压是否在5V以上,有些线很长,估计有压降。
二是PLC的扫描速度要快,因为PLC扫描周期和程序的长短有关系,,所以要把程度放到中断中读,例如你的

MOV D6  D100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波形与硬件有关,测试一下吧。
另外,软件上,做个10秒中断程序,在中断里面读取编码器脉冲数,这样更精确。

网友C:
{:soso__10403977144997371686_1:}

网友D:
这个中断程序怎么写啊??不太明白

网友D:
确认了不是编码器本身的问题,现在大概10秒丢100个脉冲,60秒的话就基本没啥问题了。但是我没理解这个中断要怎么写,是在123步前面加吗?

网友A:
三菱FX2N的是 EI 开启,

加载 程序结尾标志和FEND之间
还要设置中断标志 的

网友E:
同样的问题,比较难搞

网友C:
看下这个帖子吧,loveplc帮助我写的
http://blog.plcjs.com/blog-198524-13597.html
中断不好理解,是真的,费劲啊,我是电工出身

网友F:
一般来说问题解决了,就会潜水了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其实是旋转编码器接线问题。A非B非Z非被胶布缠绕到一起短路了,所以最后脉冲数总是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网友D:
不过,这个中断还是没太明白。中断标志不需要设置吗?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旋转编码器的A非B非Z非被用胶布缠绕到一起了,短路造成只有三分之一的脉冲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