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起点胶机的开发环境

楼主(2012-02-07):
如何建立起点胶机的开发环境

1:要有PLC,三菱的首选。这里请大家,支持下我们项目组,购买我们的JSCNC运动控制器,购买的方式如下:
          http://www.plcjs.net/content/?231.html
          注意此项目如果用模拟软件是无法看到效果的
2:编程软件,我们选择 GX developer
        下载地址:http://s.plcjs.com/ftp.aspx?q=GX+Developer+8.86.rar(要先登陆,按照提示,一路下载)
        注意:
               1).先安装里面的环境,在安装这个软件,一路点击,不要选择
               2).建议在XP环境下安装
               3).放在英文目录下面
3:安装一款具有在线模拟功能的触摸屏软件.
      1).ADP6.5编程手册

      2).HITECH选型样本

      3). ADP V6.5.0-180_R1967 (HITECH编程软件)

4.项目中用到的机械设计软件 有时候要验证G代码的标准性。下面的软件是必须的。
http://bbs.plcjs.com/thread-67277-1-1.html
5.JSCNC运动控制器调试软件
http://bbs.plcjs.com/thread-67278-1-1.html
支持G代码仿真。在接有JSCNC系列运动控制器的情况下,可以下载G代码到JSCNC运动控制器中,注意最大400条.

网友A:
引出话题?还是有具体思路?没看到呀

网友B:
再想下,思路不是很清楚

网友C:
现在网速快多了

网友C:
用HMI做上位机,在这里输入参数,并运行插补算法,得出各插补点,形成三个队列(1、X Y 轴  2、脉冲数  3、方向),存入PLC中。PLC主程序不断循环,读取这三个队列的值,调用步进电机子程序,驱动电机运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HMI做上位机,在这里输入参数,并运行插补算法,得出各插补点,形成三个队列(1、X Y 轴  2、脉冲数  3、 ...

基本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C:
嗯,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硬件平台,以便程序的验证、修正和完善。

网友C:
也有利于交流。

网友C:
触摸屏建议用台湾海泰克(HITECH)的,性能不错,可在线模拟

网友B:
我找个HITECH的软件琢磨下,

网友C:
先把PLC软件装了

网友C:
楼主,应把你发贴更新时间显示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把你发贴更新时间显示出来。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C:
呵呵,,就是能知道,项目是在进展中,,,,,

网友C:
比如,**天,增加了,,,思路,**天,增加了,,软件,,,,,

网友C:
显得我们总在进步
其实,是想给自己增加些信心

网友C:
PC机界面

网友C:
读入:是读G代码文件
解析:自动解析G代码,变成PLC可用的数据。
模拟:点该按钮,可把G代码变成图形,与原设计进行校对。
下载:把数据下载到PLC中。
上传:把PLC数据上传到PC机,进行比对

网友C:
设想屏界面

网友C:
预先存储几组数据,对应不同的点胶图形。通过点选择按钮,来选取对应的名称。
按启动,通知PLC开始动作。
修正:针对实际效果,对PLC动作进行修正。

网友C:
PC机解析后,得到相关运行数据,下载到PLC中,并存储。
接到“启动”命令后,PLC每次读入一组参数,得到以下信息:
1、哪轴动
2、几步
3、方向
4、速度(暂时先不考虑)
执行完,再读下一组
直到所有参数读完并运行完为止。

网友C:
正常工作时,为屏与PLC配合。
只有在更改工艺时,使用PC,来解析并传输数据。

网友B:
我是手机看,没有看清楚,明早好好看下

网友B:
这是LV做的吧!LV通讯中有没有,支持三菱通讯的组件,有的话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LV做的吧!LV通讯中有没有,支持三菱通讯的组件,有的话更好

嘿嘿,,只要有协议,LV可以通讯,有现成的控件,另外,还可进行MODBUS或网络通讯,都有相应的控件,只要填好参数即可,挺简单的。

网友C:
配置好端口号、波特率、奇偶检验、停止位,,,就行了。

网友B:
通讯中有数据格式的,比如要修改PLC的 D0寄存器,修改D1等等的,这个要理解三菱的扩展口通讯格式,只写好端口参数是不可以了,三菱的一般是 02H  。。。。。。03H xxH yyH , xxH yyH  是CRC16数据检验 关于这一点 ,看帖子
http://bbs.plcjs.com/thread-61303-1-1.html

网友C:
通讯不是问题,关键是PLC中的存储空间有多大,我指能掉电保护的,配方数据其实是保存在PLC中的,一是本身数据量大,需要空间大些;另外,如果空间足够大,可以多放几个配方,供用户选择。
呵呵,,这个可以暂时不考虑。

网友B:
三菱的不大,1000个16位寄存器

网友B:
这些程序数据,最好下载,在触摸屏中设置,每次开机要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程序数据,最好下载,在触摸屏中设置,每次开机要下载

???
为何要每次开机都下载?我觉得下载一次就可以了,以后调用,通过屏选取就可以了
比如:点胶1  存放在0-299存储单元   点胶2  300-599  ,,,,,,。
如果有某几个数据不太对,可以通过“修正”按钮,进行小范围的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讯中有数据格式的,比如要修改PLC的 D0寄存器,修改D1等等的,这个要理解三菱的扩展口通讯格式,只写好端 ...

好的,我看下,学习了!

网友C:
简单看了一下,可以。配置是最最开始要做的,命令字可以按你说的那些要求,做成字符串,一并发送。
其中02 03是字头和字尾,后面的AA BB是CRC校验码,一并发送给PLC。

网友C:
** 是中间的一些字符,根据命令不同,需要什么,就添加什么,然后调用CRC子程序,算出校验码,填到后面,一并组成写命令。
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是中间的一些字符,根据命令不同,需要什么,就添加什么,然后调用CRC子程序,算出校验码,填到后面,一 ...

正点

网友C:
完成 G代码读出程序
入口:G代码文件路径
出口:G 、X、Y   数组

网友C:
完成 G00 (快速移动)
入口:任意两点坐标  X1、Y1和X2、Y2
出口:解析后,各点坐标值  X数组 Y数组

网友C:
完成 G01 (直线插补)
入口:任意两点坐标  X1、Y1和X2、Y2
出口:解析后,各点坐标值------  X数组 Y数组

网友C:
圆弧插补G02和G03未遂

网友C:
通过调用以上 读G文件 G00和G01解析程序,目前可完成除圆弧插补的上位机程序。
生成数据下载给PLC,供其使用。

网友B:
真快!过几天我的程序也要出来了!

网友C:
http://www.docin.com/p-75532091.html
找到一个逐点比较圆弧插补算法

网友C:
圆弧插补

网友C:
命令字后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