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位机执行多行代码

楼主(2012-02-13):
重点是要和上位机协同工作,如何做!此贴讨论!

由于,在plc编程时可能随时修改这些参数,我们把这个放在项目触摸屏和PLC整合时再讨论细节。

和上位机交互字寄存器定义如下:
D0-D10       :系统标志信息
D11-D20     :X轴信息(细节待定)
D21-D30     :Y轴信息(细节待定)

D50-D55     :程序信息(细节待定)

网友A:
打个比方:一个程序,必须存在,修改,实时监控(走到那一条程序了)。
或者说,用户的程序并不是很完美的,要一条条改,设置于单步需修改,或者指定那一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