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连续多行代码写入PLC

楼主(2012-02-13):
重点是要和下位机协同工作,上位机连续多行代码写入PLC,开贴讨论!

网友A:
海为PLC里面有队列这个东东(我理解就是个数组),建立几个队列(有表示X轴或Y轴,有表示频数,有表示方向的),把相关的几组参数存入。先入先出FIFO,每次从每个队列读出一个数值,组成当前轴运行所需的数据,进行动作。

网友B:
是三菱的mov指令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星三角启动 ld x0 movk3 k1y0,ld y0 out t0k100,ld t0 mov k5 k1y0,ld x1 mov k0 k1y0

网友B:
当按下x0时,y0,y1得电,10秒后换成y0,y2得电

网友C:
应该是PLC中有一个标志位,每下载完一条指令,自动加1,PLC执行时自动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