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正反转梯形图求助

楼主(2012-02-13):
我是刚学PLC的,根据网上下的资料,编写了一个三相电机正反转的梯形图,但总是过不了仿真,请问是那错了?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吧,我找个软件试试

网友A:
正转:
反转:
X0,X1同时按下是不行的:
完全没有问题啊!

网友A:
这是工程程序

网友B:
谢谢各位。我怎么没找到这个全是数字的辅助软件。

网友C:
西门子S7--PLC更好用

网友D:
三菱的软件很乱,要自己摸索下

网友E:
建意停止按钮输入硬件用常闭点,输出最好有硬件的互锁,另外有条件的话,应加入硬件的急停控制

网友F:
{:soso__11308729976620360450_2:}

网友F:
{:soso__2764951937455984684_1:}

网友F:
{:soso__3707186032601418347_4:}

网友E:
楼上说点有用的

网友G:
呵呵。。挺有意思的啊

网友H:
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