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问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2-02-14):
PLC运行,指示灯正确,按合闸按钮,断路器不吸合。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断路器怎么吸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怎么吸合?

就是按合闸按钮,断路器不合闸。

网友A:
不太了解你的工作,是断路器还是接触器?还是指断路器合不上,有短路现象?

网友A:
一般PLC的输入有,PLC内部逻辑无问题,只需查看输出有无或输出回路有无问题。如短路,电压等

网友C:
很明显。回路中有别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D:
你是按合闸以后断路器马上又跳回来了吗?还是直接合不上?

网友E:
控制系统中是不是有中间继电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你描述的问题很模糊!PLC如果做逻辑控制时是PLC内部处理的工作,而合闸按钮,断路器是PLC外部的工作,两个工作的区域不同,你要确认外部与内部是否有所关联,比如按钮是输入到PLC的那个点,这个点的输入状态是否正常等!然后再根据程序检查相关的输出点,这样才能明确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故障!PLC运行指示灯正常,只能说PLC程序没有写错!

网友C:
问题不复杂,只是没有表述清楚。楼主可以找照片过来。有图才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