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300PLC安装问题

楼主(2012-02-15):
大家好!我在安装PLC300的软件时遇到这个问题,提示: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B:
没有删除干净,上次安装的西门子软件,用360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删除干净,上次安装的西门子软件,用360删吧

用360怎么删啊?没试过?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删除干净,上次安装的西门子软件,用360删吧

删了,这次好用了!谢谢你!

网友B:
删除后,里面有个,残留信息。清除即可!很好用的

网友C:
这样啊,挺有意思的哦,借鉴学习下哦

SIGNATURE-------------------------------------------------------------------------------------------------
cheap nike free Every life has its roses and tho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