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高速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2-02-16):
刚开始从事工控工作不久,问一个关于高速脉冲的简单问题(不好意思问老员工),经常听他们说高速脉冲,10K~200K不等,比方说接到一个需要发高速脉冲的工程,怎么看PLC具有多少HZ的高速脉冲满足要求,多少HZ不满足要求?多谢各位前辈指点了!谢谢!

网友A:
高速脉冲如果是在PLC输入,通常是计数检测,位置检测,频率检测,位置反馈等,高速脉冲如果是在PLC输出,通常是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转长度,步进电机的运转长度以及PWM控制等,输入输出的频率的求是根据工艺要求和上下位机的频率配比特性所决定的,比如步进最高只能接收到50K的频率,PLC200K就完全满足要求了!如果是伺服它的运转速度高,500K,那你的PLC200K就不行!

网友B:
一般来说,步进电机的脉冲速度,在1K-5K合适,伺服高点可以10k-50K,但是处理一定要小心,否则会丢脉动,还有干扰的问题!

网友B:
PLC中说的脉冲数是总计的,三菱的就是,也就是说两个轴的脉冲频率合计起来算,FX1N 是50K ,那么每个电机只有25K,单独一个可以到50K

网友C:
我在使用中绝对不会超过10K,超过会有问题感觉,很简单的就是越走越偏,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

网友C:
更杯具的是,机器在我这里没有问题,客户那里就有问题,跑了好几次,发现客户,机台对地有110V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速脉冲如果是在PLC输入,通常是计数检测,位置检测,频率检测,位置反馈等,高速脉冲如果是在PLC输出,通常是用 ...

也就是说,我的设备要求50K的频率,高于他的PLC都可以,低于它的都不行?补充一点,一般设备频率高速脉冲都在多少范围?(现场)

网友E:
不一定啊!厂家提供的数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我的设备要求50K的频率,高于他的PLC都可以,低于它的都不行?补充一点,一般设备频率高速脉冲 ...

尽量做上下位机差不多,这样不会出丢失脉冲或者失步的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尽量做上下位机差不多,这样不会出丢失脉冲或者失步的现象!

“丢失脉冲或者失步的现象”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没见过,感觉有点笼统,能详细说一下嘛?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丢失脉冲或者失步的现象”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没见过,感觉有点笼统,能详细说一下嘛?谢谢了! ...

比如PLC的输出脉冲频率很高,而伺服放大器的接收脉冲频率达不到那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如PLC的输出脉冲频率很高,而伺服放大器的接收脉冲频率达不到那么高,

也就是说接受脉冲的设备达不到这么高的频率,是吧?就会出现丢脉冲?这样一般怎么解决呀?减少脉冲数吗?还有就是失步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更杯具的是,机器在我这里没有问题,客户那里就有问题,跑了好几次,发现客户,机台对地有110V交流 ...

建议直流电源换好一些的,另加滤波器。单独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建议直流电源换好一些的,另加滤波器。单独接地

有时候开关电源的品质,我指的是输出电源部分的品质。很多时候,干扰是由于电源不干净引起的。独立电源,外加滤波器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另外导线的品质和排布及屏蔽效果都是有关的,还有长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开关电源的品质,我指的是输出电源部分的品质。很多时候,干扰是由于电源不干净引起的。独立电源, ...

你现在是少脉冲现象嘛?我以前也出过类似问题,我把明伟电源换成西门子的好一些,换成朝阳电源问题解决,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