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组态软件怎么在线(在电脑上)与西门子PLC200通讯

楼主(2012-02-20):
刚刚学习组态方面的知识,不知道怎么在线与PLC进行通讯(就是我的组态软件装在电脑上,用电脑模拟触摸屏与PLC进行通讯)。哪位高手能给指点一下,举一个具体实例,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的PLC200,组态软件我现在电脑上装的是显控的和组态王,谁能帮一下忙?谢谢了!

网友A:
西门子200PLC型号是 CPU 226继电器输出型 使用P0口与显控人机界面COM2通讯 协议要求标准RS-485

网友B:
如要调试就买个 USB转485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要调试就买个 USB转485才可以

USB转485这个我有,就是怎么用电脑(组态软件装在电脑上)与PLC连接,在线模拟一下,监控PLC某些位的状态?谢谢!

网友D:
http://bbs.plcjs.com/group-184-1.html
原创:Modbus从站调试助手(ModbusSlave)
原创:Modbus主站调试助手(ModbusMaster)
里面有快速入门,可以模拟

网友:
在组态画面中添加plc设备及相应软元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USB转485这个我有,就是怎么用电脑(组态软件装在电脑上)与PLC连接,在线模拟一下,监控PLC某些位的状态 ...

在组态画面中添加plc设备及相应的软元件试试

网友F:
组态王软件里有详细的电子版说明书,可以看下具体的操作过程。

通讯线是插在电脑哪个com口上的,就在组态王的设备相应com口里添加新plc就可以了

在使用时数据词典里的变量直接对应plc里的数据地址就可以读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组态王软件里有详细的电子版说明书,可以看下具体的操作过程。

通讯线是插在电脑哪个com口上的,就在组态 ...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组态画面中添加plc设备及相应的软元件试试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bbs.plcjs.com/group-184-1.html
原创:Modbus从站调试助手(ModbusSlave)
原创:Modbus主站调试 ...

谢谢啦!

网友G(2012-11-07):
组态王可以通过OPC和西门子S7-200plc进行通讯,西门子的OPC软件是PCA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