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找台达PLC高人

楼主(2012-02-22):
想了解台达PLC用PID整定控制温度和0-10V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调速这方面的程序

网友A:
这是个很好的话题

网友A:
首先要读取电机电压或速度,来控制

网友B(2012-09-11):
用PLC的PID来控制调速反应是否慢了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PLC的PID来控制调速反应是否慢了点吧?

有点慢,不过可以通过,中断,来加速,或者换个快一点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