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初学者求助

楼主(2012-02-25):
大家好啊   我现在在学习台达PLC,据说和三菱的差不多,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助啊。我这有AD和DA模块,我把DA模块接上后为何输出电压总是13.6v,并且IO和AG是13.6,VO和IO的也是13.6,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有谁知道帮忙解答下啊,或给一个示例,最好有具体测试步骤。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来学的,呵呵

你指的是怎么回事吗?咱们交流交流

网友C:
AD模块首先要知道你的模块的型号,然后用一个电位器,两端接5V,中间串1K电阻,再接模块输入端,然后用PLC程序读取,基本思路就是这样。
DA模块的话,一定要接个负载,1K左右的,没有负载,估计不准

网友D:
我也是来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