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注释支持简体中文的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

楼主(2012-02-29):
各位大侠们:我下载了最新的swopc-fxgp/win-c编程软件,其注释都不支持中文,不知有没有支持中文的?如果有,烦请哪位高人给个地址,或者发到我的邮箱,本人在此先行谢过!邮箱地址:yqm0816@163.com

网友A:
支持的,要设置才可以

网友B:
我将字体改了很多种都不行,不知怎样设置才可以。烦请管理员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

网友A:
用是可以用的,不过难用啊啊,要改操作系统,不建议用,,你可能用新版软件,gx develop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是可以用的,不过难用啊啊,要改操作系统,不建议用,,你可能用新版软件,gx developer ...

我知道现在用GX Developer和GX works2,可swopc-fxgp/win-c也有它的优势,故目前还 不能淘汰。还是弄清它注释支持中文为好!我在win7下也试过,还是不行啊。烦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bs.plcjs.com/thread-8580-1-1.html
看这里

多谢管理员的热心指点,按照你的方法,确实成功了。
不过删除这个字体确实好麻烦。我在dos下将日文字体删除了。但启动windowsxp后它又自动生成了,后又在winpe下还是一样。没有办法了,又在winpe下用一个中文字体取那个日文字体名,复制到字体文件夹里将其覆盖,重启电脑后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swopc-fxgp/win-c中文注释!使用比较麻烦这是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