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PLC和变频器连接时取信号

楼主(2012-03-12):
PLC和变频器如此连接,我现在想取出FWD和COM间的信号(他们是变频器的输入,但是Y001和COM1不导通时,FWD24V,导通时FWD为0V,就是想把这个状态取出来),我原来想当然的在FWD和COM间接了个24V的继电器,线圈连接在里面,差点把我的电机烧掉。请达人分析,并看看怎么取出我要的信号。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己先顶下,上述图1 图2是我查资料看相关设备的内部设备。

网友B:
可以直接在程序中修改,另外出个Y3,把Y1,Y2的状态给Y3就可以了啊

网友B:
A1和A2就是你要的信号

网友A:
版主V5,是这样吧

网友B:
电源应该不要吧,PLC内部有电源的,直接接线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