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循环程序

楼主(2012-03-12):
我用的台达的plc控制数码管  想让数码管从0到9循环显示    但是显示到9就不动了    怎么样实现循环啊   用什么指令  最后具体点  谢了

网友A:
你的数码管是那种的!台达有专门的数码管控制指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码管是那种的!台达有专门的数码管控制指令的!

我用的普通的共阳极的   用定时器和二进制数传到   k2y0   怎么样实现循环啊    台达的数码管指令是什么啊  能否具体点  谢谢了

网友A:
有个时间循环